Altium Designer局部覆铜布线方式请教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老铁们,这种布线方式是局部敷通布线吗?我在AD的palce -region之后,发现布的线很不规则,没办法像图片这样的规整,局部覆铜布线是否还需其他设置?

网友A(2022-03-24):
这个应该是手工操作的。

网友B:
你这个层搞错了吧?T层插件,走线焊点放在B层,不然如何生产?手动局部铺铜,手法很关键,手法不好的人,都是是毛刺

网友C:
AD的敷铜确实不怎么好用,也许我是用99SE习惯了的原因吧
我自己一般都是先走线布线,布线布出一个框架,然后再按着之前的走线敷铜

网友D:
这个是多边形手动铺铜,全靠你自己的手感画的

网友E:
和铺地一样的方法,要好看就修补一下,或者重新铺一遍。这种除非是专门画板的,不然很少一次就铺得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