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2C5604AD+TM1640+DS3231数码管时钟程序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int8_t
#define u16 uint16_t
#define u32 u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define DS3231_WriteAddress                0xD0
#define DS3231_ReadAddress                0xD1
#define Delay(us) {_nop_();_nop_();_nop_();_nop_();}
typedef struct
{
        u8        hour;
        u8        min;
        u8        sec;
        u32 w_year;
        u8  w_month;
        u8  w_date;
        u8  week;
        u8        temper_H;
        u8        temper_L;
}Calendar_OBJ;
extern Calendar_OBJ calendar;        //日历结构体
extern u8 const mon_table[12];        //月份日期数据表
//*******GPIO 定义********************************************************
sbit TM1640_DIN=P1^3; //TM1640数据线
sbit TM1640_SCLK=P1^4; //TM1640时钟线
sbit SDA=P3^3; //IIC数据线
sbit SCL=P3^4; //IIC时钟线
sbit SDA_read=P3^3;
sbit SCL_read=P3^4;
//************************************************************************************************
#define TM1640MEDO_ADD  0x44         //地址模式的设置0x40自动加一模式 0x44固定地址模式
#define TM1640MEDO_DISPLAY  0x8C     //设置亮度小:0x88 0x89 0x8a 0x8b 0x8c 0x8d 0x8f最大0x80关闭
#define TM1640MEDO_DISPLAY_OFF  0x80  //宏定义 关亮度设置
//**************************************************************************************************
//功能:延时1毫秒 ,入口参数:x  ,说明:当晶振为12M时,j<112;当晶振为11.0592M时,j<122*/
//***************************************************************************************************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功能:12us延时,STC89C52为1T单片机,即1个时钟/机器周期,速度为AT89C52的12倍
void Delay_us(uint t)
{
  for(;t>0;t--)
   {
         _nop_();
   }
}

//*********TM1640驱动函数  START***************
//功能:12us延时
//***************************************************************************************
//通信时序 启始
void TM1640_start()
        {
        TM1640_DIN=1;
        TM1640_SCLK=1;
        Delay_us(1);
        TM1640_DIN=0;
        Delay_us(1);
        TM1640_SCLK=0;
        Delay_us(1);
}
//通信时序 结束
void TM1640_stop()
        {
        TM1640_DIN=0;
        TM1640_SCLK=1;
        Delay_us(1);
        TM1640_DIN=1;
        Delay_us(1);
}
//写数据
void TM1640_write(u8 date)
        {
        u8 i;
        u8 aa;
        aa=date;
        TM1640_DIN=0;
        TM1640_SCLK=0;
        for(i=0;i<8;i++){
                TM1640_SCLK=0;
                Delay_us(1);
                if(aa&0x01){
                        TM1640_DIN=1;
                        Delay_us(1);
                }else{
                        TM1640_DIN=0;
                        Delay_us(1);
                }
                TM1640_SCLK=1;
                Delay_us(1);
                aa=aa>>1;
   }
         TM1640_DIN=0;
         TM1640_SCLK=0;
}
//TM1640接口初始化函数//TM1640设置
void TM1640_Init(void)
        {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TM1640MEDO_ADD); //设置工作模式
          TM1640_stop();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TM1640MEDO_DISPLAY);//设置显示亮度
          TM1640_stop();
}
//固定地址模式的显示输出函数
void TM1640_display(u8 address,u8 date)
        {
        const u8 buff[12]={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00};//数字0~9及”-“”无”显示段码表
                 //--   0    1    2    3    4    5    6    7    8    9     -   无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0xc0+address);             //传显示数据对应的地址,0-15位数码管
   TM1640_write(buff[date]);                                 //传1BYTE显示数据,对应显示buff[12]数组0-11
   TM1640_stop();
}
//**************************************tm1640函数*end***********************************

/**************************************IIC函数************************************
* 函数名: void I2C_delay(void)
* 描述  : 短暂延时
* 说明  : 内部定义的i可以优化速度,经测试最低到5还能写入
***************************************************************************/
/*
static void I2C_delay(void)
{
    u8 i=5;
    while(i)
    {
        i--;
    }
}
*/

/**************************************************************************
* 函数名: void I2C_Start(void)
* 描述  : 起始信号
***************************************************************************/
void I2C_Start(void)
{
        SCL=1;        Delay_us(5);
        SDA=1;        Delay_us(5);
        SDA=0;        Delay_us(5);
        SCL=0;        Delay_us(5);
}
/**************************************************************************
* 函数名: I2C_Stop(void)
* 描述  : 终止信号
***************************************************************************/
void I2C_Stop(void)
{
        SDA=0;        Delay_us(5);
        SCL=1;        Delay_us(5);
        SDA=1;        Delay_us(5);
}
/**************************************************************************
* 函数名: void I2C_Ack(void)
* 描述  : 应答信号
***************************************************************************/
void I2C_Ack(void)
{
    SCL=0;  Delay_us(5);
    SDA=0;  Delay_us(5);
    SCL=1;  Delay_us(5);
    SCL=0;  Delay_us(5);
}
/**************************************************************************
* 函数名: void I2C_NoAck(void)
* 描述  : 无应答信号
***************************************************************************/
void I2C_NoAck(void)
{
    SCL=0;  Delay_us(5);
    SDA=1;  Delay_us(5);
    SCL=1;  Delay_us(5);
    SCL=0;  Delay_us(5);
}
/**************************************************************************
* 函数名: u8 I2C_WaitAck(void)
* 描述  : 等待应答信号
* 输出  : TRUE : 有应答  FALSE : 无应答
***************************************************************************/
u8 I2C_WaitAck(void)
{
        u8 ucErrTime=0;
    SCL=0;  Delay_us(5);
    SDA=1;  Delay_us(5);
    SCL=1;  Delay_us(5);
    while(SDA_read)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I2C_Stop();
                        return 0;
                }
    }
    SCL=0;
    return 1;
}
/**************************************************************************
* 函数名: void I2C_SendByte(u8 SendByte)
* 描述  : 发送一个字节
* 输入  : SendByte : 字节数据 ,说明 :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void I2C_SendByte(u8 SendByte)
{
    u8 i=8;
    while(i--)
    {
        SCL=0;
        Delay_us(5);

        if(SendByte & 0x80)
            SDA=1;
        else
            SDA=0;
        SendByte<<=1;
        Delay_us(5);

        SCL=1;
        Delay_us(3);
    }
    SCL=0;
}
/**************************************************************************
* 函数名: u8 I2C_ReceiveByte(void)
* 描述  : 读取一个字节
* 输出  : 字节数据
* 说明  : ReceiveByte :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u8 I2C_ReceiveByte(void)
{
    u8 i=8;
    u8 ReceiveByte=0;

    SDA=1;
    while(i--)
    {
        ReceiveByte<<=1;
        SCL=0;
        Delay_us(5);
        SCL=1;
        Delay_us(5);
        if(SDA_read)
        {
            ReceiveByte|=0x01;
        }
    }
    SCL=0;
    return ReceiveByte;
}
//**************************IIC END*****************************************************************

//****************ds3231函数*******************************************************************
Calendar_OBJ calendar;
//bcd转hex
u8 BCD2HEX(u8 val)
{
    u8 i;
    i= val&0x0f;
    val >>= 4;
    val &= 0x0f;
    val *= 10;
    i += val;

    return i;
}

u16 B_BCD(u8 val)
{
        u8 i,j,k;
        i=val/10;
        j=val%10;
        k=j+(i<<4);
        return k;
}

void DS3231_WR_Byte(u8 addr,u8 bytedata)
{
        I2C_Start();
        I2C_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addr);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bytedata);
        I2C_WaitAck();
        I2C_Stop();
}

u8 DS3231_RD_Byte(u8 addr)
{
        u8 Dat=0;
          I2C_Start();
        I2C_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addr);
        I2C_Wait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DS3231_ReadAddress);
        I2C_WaitAck();
        Dat=I2C_ReceiveByte();
        I2C_Stop();
        return Dat;
}
//ds3231初始化函数
void DS3231_Init(void)
{
        //I2C_GPIO_Config();
        DS3231_WR_Byte(0x0e,0);
    DS3231_WR_Byte(0x0f,0x0);
}

//DS3231初始化设置函数(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周)
void Set_DS3231_Time(u8 yea,u8 mon,u8 da,u8 hou,u8 min,u8 sec,u8 week)
{
        u8 temp=0;
          temp=B_BCD(yea);
        DS3231_WR_Byte(0x06,temp);
        temp=B_BCD(mon);
        DS3231_WR_Byte(0x05,temp);
        temp=B_BCD(da);
        DS3231_WR_Byte(0x04,temp);
        temp=B_BCD(hou);
        DS3231_WR_Byte(0x02,temp);
        temp=B_BCD(min);
        DS3231_WR_Byte(0x01,temp);
        temp=B_BCD(sec);
        DS3231_WR_Byte(0x00,temp);
        temp=B_BCD(week);
        DS3231_WR_Byte(0x03,temp);
}
void Get_DS3231_Time(void)
{
        calendar.w_year=DS3231_RD_Byte(0x06);
        calendar.w_year=BCD2HEX(calendar.w_year);
        calendar.w_month=DS3231_RD_Byte(0x05);
        calendar.w_month=BCD2HEX(calendar.w_month);
        calendar.w_date=DS3231_RD_Byte(0x04);
        calendar.w_date=BCD2HEX(calendar.w_date);

        calendar.hour=DS3231_RD_Byte(0x02);
        calendar.hour&=0x3f;
        calendar.hour=BCD2HEX(calendar.hour);
        calendar.min=DS3231_RD_Byte(0x01);
        calendar.min=BCD2HEX(calendar.min);
        calendar.sec=DS3231_RD_Byte(0x00);
        calendar.sec=BCD2HEX(calendar.sec);

        calendar.week=DS3231_RD_Byte(0x03);
        calendar.week=BCD2HEX(calendar.week);
        DS3231_WR_Byte(0x0e,0x20);
        calendar.temper_H=DS3231_RD_Byte(0x11);
        calendar.temper_L=(DS3231_RD_Byte(0x12)>>6)*25;
}
//****************ds3231函数*********end*******************************************************************

int main(void)
{

    //Set_DS3231_Time(22,03,24,09,53,00,4);//22年03月23号17点55分00秒周3 .第1次初始化DS3231使用后注销
        Delay_us(100);
        DS3231_Init();
        TM1640_Init(); //TM1640初始化
        while(1)
        {
                Get_DS3231_Time();
                {
                        TM1640_display(0,calendar.hour/10);        //第1个数码管显示时十位
                        TM1640_display(1,calendar.hour%10);        //第2个数码管显示时个位
                        TM1640_display(2,10); //此位数码管显示"-"
                        TM1640_display(3,calendar.min/10);  //第4个数码管显示分十位
                        TM1640_display(4,calendar.min%10);  //第5个数码管显示分个位
                        TM1640_display(5,10); //此位数码管显示"-"
                        TM1640_display(6,calendar.sec/10);        //第7个数码管显示秒十位
                        TM1640_display(7,calendar.sec%10);  //第8个数码管显示秒个位
                }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2-12-19):
TM1640这款芯片,用着还可以,用STC单片机驱动的程序是我想要的,谢谢楼主

网友B(2023-02-10):
我都是为了学习一下驱动显示而来··谢谢分享··

网友C(2024-04-16):
51单片机TM1640驱动数码管,正是我需要的,谢谢!

网友D(2025-03-21):
为啥我总是驱动不成功呢,总是毫无反应,也点不亮数码管,用逻辑分析仪抓的DIN和CLK也和数据手册中对比的,是不是买到假芯片了,焊接了两个板子都没成功,今天回去试试这个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