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2个单片机程序合成为1个程序?

楼主(2022-03-24):
系统提醒: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各位大佬好,小弟最近做单片机项目。自己设想的是用51单片机控制红外测温系统检测人体温度。当人体温度过高时,控制自动门自动关闭。人体温正常时,自动门处于打开状态。小弟去网上搜的资料,看到他们设计的都是单独的一个。小弟学艺不精,有没有哪个大佬指导一下如何把这两个合成一个呀?万分感谢。

网友A:
没有两个程序合成一个程序这一说的
最多就是把函数复制到一起,实现多个功能,但这也是要有基础的呀,并不是说你复制过去就好的了
多学几天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两个程序合成一个程序这一说的
最多就是把函数复制到一起,实现多个功能,但这也是要有基础的呀,并不是 ...

嘿嘿  学艺不精,寻思找个大佬帮做一下呢,实在不想动脑了就花钱找人做了

网友B:
为何你弄不出来呢,是你编程习惯不好。
建议:
1、先将各个程序画成流程框图。
2、将两个框图流程串联起来。
3、重新整合框图,走通各个分支。
4、在按框图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你弄不出来呢,是你编程习惯不好。
建议:
1、先将各个程序画成流程框图。

好的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