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原理图中的红圈部分的作用是什么?三角形标志,请求大佬指教!

楼主:
如图

网友A(2022-03-24):
从左到右,三角号是模拟地,GND是数字地。这模数地之间没做处理。最右边L3的是铁氧体磁珠。在INA199官方原理图里面有这个画法,193里面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左到右,三角号是模拟地,GND是数字地。这模数地之间没做处理。最右边L3的是铁氧体磁珠。在INA199官方原 ...

请问数字地和模拟地怎么在AD原理图这个软件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