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超声波控制数码管程序 改变距离数码管无反应

楼主:
#include <REGX52.H>
sbit SH_CP1 = P0^1;
sbit DS = P0^0;
sbit ST_CP1 = P0^2;
int distL,distR;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3F};
sbit TrigL    = P2^4;                // 超声波模块的Trig管脚
sbit EchoL    = P2^5;                // 超声波模块的Echo管脚
sbit TrigR    = P2^6;                // 超声波模块的Trig管脚
sbit EchoR    = P2^7;                // 超声波模块的Echo管脚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ms--)
        {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send_data_74hc595(int data_74hc595)                    //传送数据给74hc595
{
        char a;
                                SH_CP1 = 0;
        for(a = 0; a < 8; ++a)
        {
                DS = (data_74hc595 << a) & 0x80;                    //从高位开始传输

              SH_CP1 = 1;
             SH_CP1 = 0;
        }

}

void show_74hc595()
                                       //数据显示
{
      ST_CP1 = 0;
      ST_CP1 = 1;
    }

void Nixie()
{

          switch(distR)
                 {
                         case 1:send_data_74hc595(table[1]);show_74hc595();break;
                         case 2:send_data_74hc595(table[2]);show_74hc595();break;
                         case 3:send_data_74hc595(table[3]);show_74hc595();break;
                         case 4:send_data_74hc595(table[4]);show_74hc595();break;
                         case 5:send_data_74hc595(table[5]);show_74hc595();break;
                         case 6:send_data_74hc595(table[6]);show_74hc595();break;
                         case 7:send_data_74hc595(table[7]);show_74hc595();break;
                         case 8:send_data_74hc595(table[8]);show_74hc595();break;
                         case 9:send_data_74hc595(table[9]);show_74hc595();break;
                         case 10:send_data_74hc595(table[0]);show_74hc595();break;
                 }

                  switch(distL)
                 {
                         case 1:send_data_74hc595(table[1]);show_74hc595();break;
                         case 2:send_data_74hc595(table[2]);show_74hc595();break;
                         case 3:send_data_74hc595(table[3]);show_74hc595();break;
                         case 4:send_data_74hc595(table[4]);show_74hc595();break;
                         case 5:send_data_74hc595(table[5]);show_74hc595();break;
                         case 6:send_data_74hc595(table[6]);show_74hc595();break;
                         case 7:send_data_74hc595(table[7]);show_74hc595();break;
                         case 8:send_data_74hc595(table[8]);show_74hc595();break;
                         case 9:send_data_74hc595(table[9]);show_74hc595();break;
                         case 10:send_data_74hc595(table[0]);show_74hc595();break;

                 }
                         }
//模块程序
void GetDistanceL()
{

  TH0 = 0;
        TL0 = 0;
        TrigL=0;
  TrigL=1;
  Delay(0.001);
  TrigL=0;
  while(!EchoL);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L);
         TR0=0;                                //关闭计数
  //timeL=TH0*256+TL0;
        // timeL *= 12/11.0592;
  //s=(timeL*1.7)/100;     //算出来是CM
        distL=((TH0*256+TL0)*0.034)/2;

}
void GetDistanceR()
{
        TH0 = 0;
        TL0 = 0;
        TrigR=0;
  TrigR=1;
        Delay(0.001);
  TrigR=0;
  while(!EchoR);
         TR0=1;
  while(EchoR);
         TR0=0;
  //timeR=TH0*256+TL0;
  //s=(timeR*1.7)/100;     //算出来是CM
        distR=((TH0*256+TL0)*0.034)/2;
}
void set()
{
TMOD=0x21;
        TH0=0;
        TL0=0;
        ET0=1;
        EA=1;
}

void main()
{
        while(1)
        {
set();
GetDistanceL();
GetDistanceR();
Nixie();

        }
}

网友A(2022-03-24):
超声波改变距离数码管无反应,求大佬们支个招

网友B:
1. Delay(0.01) = Delay(0), Delay(X) X只可以是0~65535的正整数
2. TrigL=1;到TrigL=0;之间要最少要有10us延时,弄个i=3;while(i--);就够了(unsigned int i)
3. 由于Trig启动不成功,程序在while(!Echo)那里卡死了
4. Nixie();只接受0~10, 也有可能是distL和dist大于10所以没反应
5. switch(distR%11)switch(distL%11)加个取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