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M224模拟电路原理图是实现什么功能的?

楼主(2022-03-24):
这个电路原理图是实现什么功能的?

网友A:
就是一个比较器电路,搞这么复杂完全是画蛇添足狗尾续貂。

楼主:
是不是4-20ma模拟量输入电路?

网友B:
右边是一个同相放大器
左边不知道,输入在哪都找不着
运放的输出直接接个电容,容易出问题

网友C:
简单的说:这个电路原理图是检测(监控)VCC3电压的。WDB2给U5C提供阈值,R17、R13分压后被U5C的10pin检测,U5D跟随后供MCU判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说:这个电路原理图是检测(监控)VCC3电压的。WDB2给U5C提供阈值,R17、R13分压后被U5C的10pin检测 ...

高手啊,

网友E:
具体电路还看你的U5C所连的P7外接什么器件,而U5D是典型的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