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ds3231+oled 12864万年历 可按键调时程序

楼主:
逛论坛看到有大神制作的oled时钟,没有调时功能,我把调时功能加上了
原贴http://www.51hei.com/bbs/dpj-213267-1.html
接线说明:
    IIC总线接DS3231模块和0.96 oled模块
1.  SCL接PB6
2.  SDA接PB7

按键:key0接PC5,key1接PC15,
芯片:STM32F103RCT6

调时过程:
1. 按key0第一次,年十位个位闪烁,按key1年++,
2. 按key0第二次,月十位个位闪烁,按key1月++,
3. 按key0第三次,日十位个位闪烁,按key1日++,
4. 按key0第四次,周闪烁,按key1周++,
5. 按key0第五次,时十位个位闪烁,按key1时++,
6. 按key0第六次,分十位个位闪烁,按key1分++,
7. 按key0第七次,秒清零,退出设置状态

#include "DS3231.h"
#include "led.h"
#include "exti.h"
#include "oled.h"
#include "i2c_sof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bmp.h"
#include "key.h"
//#include "oledfont.h"
u8  a1,a2,a3,a4;                      //按键自锁
u8 set;
int main(void)
{
        u8 k=0;//*t=0,p=2,
        static u8 t;
        u8 year,month,day,hour,min,sec,week;
        u8 temp1;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I2C_GPIO_Config();
//        EXTI_KEY_Config();
        DS3231_Init();
//        Set_DS3231_Time(22,3,22,12,58,00,2);//22年3月22号58分00秒周2 .第1次初始化DS3231使用后注销
        OLED_Init();
        OLED_Clear();
//        LED1=0;                                //LED1 ON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while(1)
        {
                Get_DS3231_Time();
//                if(k!=calendar.sec)
                {
                        //                        k=calendar.sec
                        //显示日期 ;
                        OLED_ShowString(0,0,"2",16); //显示年的千位字符2
                        OLED_ShowString(10,0,"0",16); //显示年的百位字符0

                        if(set==0)
                        {
                                OLED_ShowChar(20,0,calendar.w_year/10+48,16);
                                OLED_ShowChar(31,0,calendar.w_year%10+48,16);

                                OLED_ShowCHinese(40,0,0);//在2列6行显示”年“
                                OLED_ShowChar(59,0,calendar.w_month/10+48,16);
                                OLED_ShowChar(68,0,calendar.w_month%10+48,16);
                                OLED_ShowCHinese(78,0,1);//在2列6行显示”月“
                                OLED_ShowChar(96,0,calendar.w_date/10+48,16);
                                OLED_ShowChar(105,0,calendar.w_date%10+48,16);
                                OLED_ShowCHinese(113,0,14);//在2列6行显示”日“

                                //显示时间

                                OLED_Show16X32(0,2,calendar.hour/10);
                                OLED_Show16X32(17,2,calendar.hour%10);
                                OLED_Show16X32(33,2,10);//:号
                                OLED_Show16X32(48,2,calendar.min/10);
                                OLED_Show16X32(64,2,calendar.min%10);
                                OLED_Show16X32(80,2,10);//:号
                                OLED_Show16X32(96,2,calendar.sec/10);
                                OLED_Show16X32(111,2,calendar.sec%10);

                                OLED_ShowCHinese(20,6,calendar.week+7); //在34列6行显示”星期数“

                        }

                        if(set==1)
                        {
                                        t++;
                                        if(t==16) t=0;
                                        if(t>8){

                                        OLED_ShowChar(20,0,calendar.w_year/10+48,16);
                                        OLED_ShowChar(31,0,calendar.w_year%10+48,16);
                                        }
                                        else
                                        {
                                        OLED_ShowString(20,0," ",16); //不显
                                        OLED_ShowString(31,0," ",16); //        不显
                                        }
                        }
                        else{
                                        OLED_ShowChar(20,0,calendar.w_year/10+48,16);
                                        OLED_ShowChar(31,0,calendar.w_year%10+48,16);
                        }

                        if(set==2)
                        {
                                        t++;
                                        if(t==16) t=0;
                                        if(t>8){
                                                        OLED_ShowChar(59,0,calendar.w_month/10+48,16);
                                                        OLED_ShowChar(68,0,calendar.w_month%10+48,16);
                                        }
                                        else
                                        {
                                                        OLED_ShowString(59,0," ",16); //不显
                                                        OLED_ShowString(68,0," ",16); //不显
                                        }
                        }
                        else{
                                                        OLED_ShowChar(59,0,calendar.w_month/10+48,16);
                                                        OLED_ShowChar(68,0,calendar.w_month%10+48,16);

                        }

                        if(set==3)
                        {
                                        t++;
                                        if(t==16) t=0;
                                        if(t>8){
                                                        OLED_ShowChar(96,0,calendar.w_date/10+48,16);
                                                        OLED_ShowChar(105,0,calendar.w_date%10+48,16);
                                        }
                                        else
                                        {
                                                        OLED_ShowString(96,0," ",16); //不显
                                                        OLED_ShowString(105,0," ",16); //不显
                                        }
                        }
                        else{
                                                        OLED_ShowChar(96,0,calendar.w_date/10+48,16);
                                                        OLED_ShowChar(105,0,calendar.w_date%10+48,16);
                        }

//                        OLED_ShowCHinese(40,0,0);//在2列6行显示”年“
//                        OLED_ShowChar(59,0,calendar.w_month/10+48,16);
//                        OLED_ShowChar(68,0,calendar.w_month%10+48,16);
//                        OLED_ShowCHinese(78,0,1);//在2列6行显示”月“
//                        OLED_ShowChar(96,0,calendar.w_date/10+48,16);
//                        OLED_ShowChar(105,0,calendar.w_date%10+48,16);
//                        OLED_ShowCHinese(113,0,14);//在2列6行显示”日“
                        //显示时间

                        if(set==5)
                        {
                                t++;
                                if(t==16) t=0;
                                if(t>8){
                                        OLED_Show16X32(0,2,calendar.hour/10);
                                        OLED_Show16X32(17,2,calendar.hour%10);
                                }else{
                                        OLED_Show16X32(0,2,11); //不显
                                        OLED_Show16X32(17,2,11);//不显
                                }

                        }
                        else{
                                        OLED_Show16X32(0,2,calendar.hour/10);
                                        OLED_Show16X32(17,2,calendar.hour%10);
                        }

                        if(set>0)
                        OLED_Show16X32(33,2,10);//:号

                        if(set==6)
                        {
                                t++;
                                if(t==16) t=0;
                                if(t>8){
                                        OLED_Show16X32(48,2,calendar.min/10);
                                        OLED_Show16X32(64,2,calendar.min%10);
                                }else{
                                        OLED_Show16X32(48,2,11); //不显
                                        OLED_Show16X32(64,2,11);//不显
                                }

                        }
                        else{
                                        OLED_Show16X32(48,2,calendar.min/10);
                                        OLED_Show16X32(64,2,calendar.min%10);
                        }

                        if(set>0)
                        OLED_Show16X32(80,2,10);//:号

//                        if(set==7)
//                        {
//                                DS3231_WR_Byte(0x00,0);//写DS3231
//                                t++;
//                                if(t==16) t=0;
//                                if(t>8){
//                                        OLED_Show16X32(96,2,calendar.sec/10);
//                                        OLED_Show16X32(111,2,calendar.sec%10);
//                                }else{
//                                        OLED_Show16X32(96,2,11);
//                                        OLED_Show16X32(111,2,11);
//                                }
//                        }
//                        else{
//                                        OLED_Show16X32(96,2,calendar.sec/10);
//                                        OLED_Show16X32(111,2,calendar.sec%10);
//                        }

//                        OLED_Show16X32(0,2,calendar.hour/10);
//                        OLED_Show16X32(17,2,calendar.hour%10);
//                        OLED_Show16X32(33,2,10);//:号
//                        OLED_Show16X32(48,2,calendar.min/10);
//                        OLED_Show16X32(64,2,calendar.min%10);
//                        OLED_Show16X32(80,2,10);//:号
//                        OLED_Show16X32(96,2,calendar.sec/10);
//                        OLED_Show16X32(111,2,calendar.sec%10);

                        //显示星期
//                        OLED_ShowCHinese(2,6,6);//在2列6行显示”星“
//                        OLED_ShowCHinese(18,6,7);//在18列6行显示”期“
                        OLED_ShowCHinese(0,6,2);//在2列6行显示”周“
                        if(set==4)
                        {
                                t++;
                                if(t==16) t=0;
                                if(t>8){
                                                OLED_ShowCHinese(20,6,calendar.week+7); //在34列6行显示”星期数“

                                }else{
                                                OLED_ShowCHinese(20,6,15); //在34列6行不显示”星期数“

                                }
                        }
                        else{

                                                OLED_ShowCHinese(20,6,calendar.week+7); //在34列6行显示”星期数“

                        }

                        //显示温度数据
                        OLED_ShowChar(70,6,127,16);                        //温度计图标
//                        OLED_ShowCHinese(46,6,4);//在2列6行显示”温“
//                        OLED_ShowCHinese(64,6,5);//在18列6行显示”度“
                        OLED_ShowChar(80,6,calendar.temper_H/10+48,16);//显示温度十位
                        OLED_ShowChar(89,6,calendar.temper_H%10+48,16);//显示温度个位
                        OLED_ShowString(97,6,".",16);//.点
                        OLED_ShowChar(104,6,calendar.temper_L/10+48,16);//显示小数
                        OLED_ShowCHinese(113,6,3);//温度C
                }

                        if(a1==0)
                        {
                                if(KEY0==0)
                                {
                                        delay_ms(10);
                                        if(KEY0==0)
                                        {
                                                set++;
                                                a1=1;
                                                if(set==7)
                                                {
                                                        set=0;
                                                        DS3231_WR_Byte(0x00,0);//DS3231秒写0
                                                }

                                        }
                                }
                        }
                 if(KEY0==1)
                 {
                         a1=0;
                 }

                        if(a2==0)
                        {
                                if(KEY1==0)
                                {
                                        delay_ms(10);
                                        if(KEY1==0)
                                        {
                                                a2=1;
                                                switch(set)
                                                {
                                                        case 1:year++;if(year>99)year=22;
                                                                                temp1=B_BCD(year);//十进制转BCD
                                                                                DS3231_WR_Byte(0x06,temp1);//写DS3231
                                                        break;

                                                        case 2:month++;if(month>12)month=1;
                                                                                temp1=B_BCD(month);//十进制转BCD
                                                                                DS3231_WR_Byte(0x05,temp1);//写DS3231
                                                        break;
                                                        case 3:day++;if(day>31)month=1;
                                                                                temp1=B_BCD(day);//十进制转BCD
                                                                                DS3231_WR_Byte(0x04,temp1);//写DS3231
                                                        break;

                                                        case 4:week++;if(week>7)hour=1;
                                                                                temp1=B_BCD(week);//十进制转BCD
                                                                                DS3231_WR_Byte(0x03,week);//写DS3231
                                                        break;

                                                        case 5:hour++;if(hour>23)hour=0;
                                                                                temp1=B_BCD(hour);//十进制转BCD
                                                                                DS3231_WR_Byte(0x02,temp1);//写DS3231
                                                        break;
                                                        case 6:min++;if(min>59)min=0;
                                                                                temp1=B_BCD(min);//十进制转BCD
                                                                                DS3231_WR_Byte(0x01,temp1);//写DS3231
                                                        break;
//                                                        case 7:
                                                        //                        temp1=B_BCD(min);//十进制转BCD
//                                                                                DS3231_WR_Byte(0x00,0);//写DS3231

                                                        break;

                                                }

                                        }
                                }
                        }
                 if(KEY1==1)
                 {
                         a2=0;
                 }

//                                                switch(set)
//                                                {
//                                                        case 1:year++;if(year>99)year=22;
//                                                                                temp1=B_BCD(year);//十进制转BCD
//                                                                                DS3231_WR_Byte(0x06,temp1);//写DS3231
//                                                        break;
//                                                        case 2:month++;if(month>31)month=1;
//                                                                                temp1=B_BCD(month);//十进制转BCD
//                                                                                DS3231_WR_Byte(0x05,temp1);//写DS3231
//
//                                                        break;
//
//                                                }

        }
}

Keil代码下载: IIC

网友A(2022-03-26):
总算是有实用级别的了,赞一个…

网友A:
按键程序有坑自给自足…

网友B(2023-08-06):
好像要学习的东西都下载不了,都需币啊

网友C:
赞一个,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多谢奉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