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4V 1A电源适配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
从佳能打印机拆下一个电池
标记输入是 24V 1A

问题输入出3根线

二根蓝白都是8V呀。
蓝色加蓝色是0V

这个电源怎么是这样的呀,怎么到24V呀?
这个8V可以用吗?

网友A(2022-03-24):
有你拍照片上论坛发帖子的时间,用万用表早就测完了。

网友B:
很明显这电源适配器电路出现故障了

网友C:
有个电烙铁,标称是220V60W的,可插上电实测功率为0W,怎么回事呀

网友D:
从线的颜色看应该是一条底线 两条电源线

网友E:
根据你的线路标识,中间的是共地线,左右是12V﹢-,  这个可以测量一下,请问你是要接入打印机主板上插口,一般插口都是一一对应的。 如果不放心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F:
搞个假负载(电子负载),通过近1A输出,看8V是否稳的住,能稳压说明是好的,否则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个电烙铁,标称是220V60W的,可插上电实测功率为0W,怎么回事呀

那就是坏了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这电源适配器电路出现故障了

好的打印机拆的,新打印机的加黑盒才400,
单买墨盒就380,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你拍照片上论坛发帖子的时间,用万用表早就测完了。

测过,2个8V,两蓝色是8V.
我就是奇怪,标的24V,怎么是二个8V。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根据你的线路标识,中间的是共地线,左右是12V﹢-,  这个可以测量一下,请问你是要接入打印机主板上插口, ...

二个蓝线都8V,不是12V。万用表测过。
打印机是好的拆的,就是墨了。

奇怪这电池标记怎么是24V。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好的打印机拆的,新打印机的加黑盒才400,
单买墨盒就380,

是在拆下时还是在线设备正常运行情况下测得?

网友H:
可能白色线是使能线,接地后才输出24V。

网友I:
插上去看设备正常启动不,然后上万用表在测下电压

网友G(2024-04-17):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这电源适配器电路出现故障了

打印机墨用完,买墨盒的钱可以买新打印机了,所以把打印机拆了。
起码这个电源可以用用,哪知道是这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有个电烙铁,标称是220V60W的,可插上电实测功率为0W,怎么回事呀

你的冷笑话被人当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