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数码管移位和闪烁程序思路问题

楼主(2022-03-24):
请问这些功能怎么实现啊,我是有些思路的但就是用代码实现的时候写不来,不知道该怎么写。
(我想实现的功能在下面的图片里)
(我的思路是  :   数码管要闪烁的话就显示一段时间,然后再关闭一段时间。  数码管移位的话我只会让数码管依次往左移动 或往后移动   但下面图片里的我都没有一点头绪)

网友A: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0 to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0 to 65535

楼主:
引用 网友B:

???

网友C:
提问都懒了还是提问都不会?应该是想让某一个位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问都懒了还是提问都不会?应该是想让某一个位闪吧?

这个图片里面不是说了吗

网友A:
代码被吞了
u8 Min = 0, Sec = 0;
bit Flash_bit = 0;
u8 Flash_Mode = 0;
//*****显示函数,放到1ms中断里**********
void disp()
{
                static u8 i = 0;
                P2 = 0xFF;
                P0 = smgduan[Disp_Buff[i]];
                if((Flash_Mode-1) == i)//Flash_Mode=0不闪,1闪第0位,2闪第1位。。。
                        if(Flash_bit)//Flash_bit=1不显示,500ms跳动一次
                                        P0 = 0x00;
                P2 &= ~(1 << i);
                i = (++i) %4;
}

//*****取位*****************************
void GetDigi()
{
                Disp_Buff[0] = Sec/10;
                Disp_Buff[1] = Sec%10;
                Disp_Buff[2] = Min/10;
                Disp_Buff[3] = Min%10;
}

网友D:
1,你要先会写一个扫描显示数码管的程序
2,用一个bit来标志是不是在设定模式,用一个全局变量来标志菜单位置
3,显示的时候就通过检测bit来决定,闪不闪,通过全局变量来决定哪个灯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