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
过零检测:输入正半周,光耦导通,输出为低;输入负半周,光耦不导通,输出为高;输入为0的时候,光耦不导通,输出为高;这2个电路貌似不能检测到零点啊!第三个图应该可以,只有零点的时候,两个输出才会同时为高

网友A(2022-03-24):
用个比较,降压后接比较器+-输入端。

网友B:
用一只PC814可以代替2只PC817

网友C:
楼主的过零检测电路太破了,没啥实用价值,给你贴两个可靠耐用的。

网友D:
可以用自带过零检测的光耦,想学原理的或分立器件爱好者可无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过零检测电路太破了,没啥实用价值,给你贴两个可靠耐用的。

确实不错,花了一些时间才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自带过零检测的光耦,想学原理的或分立器件爱好者可无视

不懂别瞎说,比如常见的可控硅调角,用你所谓的“自带过零检测的光耦”根本做不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个比较,降压后接比较器+-输入端。

有更好的电路贴出来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过零检测电路太破了,没啥实用价值,给你贴两个可靠耐用的。

优秀  哈哈  你这个亲测可用不 关键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懂别瞎说,比如常见的可控硅调角,用你所谓的“自带过零检测的光耦”根本做不出来!

真实勇气可嘉啊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