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DC整流、精密整流电路

楼主:
AD-DC整流、精密整流:
1.整流桥、四个二极管整流和运放整流有哪些区别?
2.整流之后,为何把正半周信号丢弃了,并且负半周的信号翻转并且*2倍?
3.整流之后最终的输出不应该是方波信号吗?(不是高就应该是低才对,怎么只是把负半周的信号翻转而已?)
4.Vi>0,Va<0,这里的Va是指哪个节点的电压?图中没有标出
5.VO1=-2Vi,VO1=0,这些怎么计算的

网友A(2022-03-24):
整流桥提供电源,提供足够的电流是终极目的,至于电压信号是否变形没人在乎。

运放精密整流为了提供高精度的电压信号,有没有电流同样没人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