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OLED如何做下拉或上拉显示,跟手机上下拉控制中心那样

楼主(2022-03-24):
不知道这过度效果是怎么实现的。在显示的时候让要显示的内容整体从底部滑出来,我能想到的是先存储整张静态图片数组,用移位方式从底部一步步滑上来,滑动动画结束后在指定位置再显示动态效果?     要是如我想的这样子实现滑出效果,那么缩回去的过程中又该怎么显示原先被覆盖的内容呢?

网友A:
再划回来,就要求图片比较大。或者用0填充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划回来,就要求图片比较大。或者用0填充色

也就是说都是用整张图片的数组来实现的咯?

网友B:
一行一行的写图片数据(一页数据要分8次写), 我曾经写过各个方向的,上到下  下到上 左到右 右到左。太花CPU时间,非实时处理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