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运放:单片机DAC输出的幅值有限

楼主:
1.假如需要几十V的目标电压,是否可以用高压运放将单片机的DAC输出放大到几十伏?还是说不

管怎么折腾都不可能高于电源的电压?(电源是5V)

2.升压电路必须用到电感?那单芯片几乎没办法实现升压?

3.如果高压运放可以实现DAC的升压功能,带载能力不知道如何

有经验的坛友,欢迎讨论

网友A(2022-03-24):
运放输出肯定是不可能高于供电的,而且运放带载能力很差的,如果需要高电压简单的可以做三极管串联稳压,复杂的就要做开关电源了

网友B:
问题1你自己已经答对了,那么解决问题只剩下增加电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出肯定是不可能高于供电的,而且运放带载能力很差的,如果需要高电压简单的可以做三极管串联稳压,复 ...

三极管串联稳压可以升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