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载波、调制、调幅、解调的理解

楼主(2022-03-24):
用载波信号将目标信号调制成需要的波形,再发送出去,接收设备接收到信号再进行解调,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发送距离更远?抗干扰性更强?发射功率更大?不能直接将目标信号进行放大再发射吗

网友A:
你有没有想过目标讯号,多数都是音频。你要发射,你要拖住一条十几公里长的天线。

网友B:
你发射一个音频信号让我开开眼。

网友C:
载波的作用相当于一辆车,可以传播的更远

网友D:
那些技术只是让特定的波以最廉价的方式更清晰地传得更远而已。
普通的人大声喊可以让更远的人能听见甚至听清,这个道理不言自明。
有没有不需要通过复杂技术这些的,当然有也必须有,只是成本和收效比较呵呵。
将声波传的更远,可以用更高功率的功放和对应的喇叭,海峡宣传用喇叭阵列就是实例。
PS:当下普通场景调频技术应用可能比调幅技术更多,不是说调幅技术没有难以取代的地位。

网友E:
通俗点说,你跟别人打电话得用手机或者电话吧,否则你怎么做到跟别人远程通话,总不能靠喊吧,此处的手机就相当于是载波,然后是你这次打电话是跟固定的目标打,但是会存在其他的问题,例如你肯定不想让别人找个手机就给你把通话窃听了对吧,所以要加密,或者你是固话人家是手机,那中间必须经过一次信号方式变化才行,这就相当于是调制和调幅,最后既然有了这些,接收的那一方肯定要解调对吧。

概念并不准确只是想让你更好地理解打的比方。

网友F:
做过AM/FM,提高频率可以缩短天线,减小发射功率。
抗干扰应该是调制方式的区别,低频率也可以发射的,比如电波钟。
至于直接将目标信号进行放大再发射,听说有的校园广播就是这样的,直接用导线绕着学校几圈做天线。
更多的是综合考虑,每个频段每种调制方式...都有它的优缺点,只能说那个更适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想过目标讯号,多数都是音频。你要发射,你要拖住一条十几公里长的天线。

那可以功率放大啊   为什么会选择载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射一个音频信号让我开开眼。

高频信号  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载波的作用相当于一辆车,可以传播的更远

那载波本身也是电磁波  凭什么它就可以传输更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些技术只是让特定的波以最廉价的方式更清晰地传得更远而已。
普通的人大声喊可以让更远的人能听见甚至听 ...

海峡宣传用喇叭阵列就是实例----这个是重点,这种就是功率放大了 没有用到载波  调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俗点说,你跟别人打电话得用手机或者电话吧,否则你怎么做到跟别人远程通话,总不能靠喊吧,此处的手机就 ...

挺好 谢谢  在做什么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载波的作用相当于一辆车,可以传播的更远

这个回复很经典  但是还没吃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