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S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信号发生器、函数发生器

楼主(2022-03-24):
1.DDS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信号发生器、函数发生器他们之间有哪些异同?

2.目前只发现ADI有相关的产品,国产有哪些品牌可以推荐

3.如果要输出的频率和功率是实时可调的,用MCU控制DDS芯片是否可以实现?(IIC或者SPI控制)

网友A:
DDS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是信号发生器的一种,

信号发生器是函数发生器的一种,DDS一般不能做函数发生器因为很多特殊波形DDS合成不出来,DDS的特长在于频率合成,波形合成是特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S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是信号发生器的一种,

信号发生器是函数发生器的一种,DDS一般不能做函数发生器因 ...

哈哈  你挺幽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