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2052单片机+MINI12864的时钟+计数器

楼主(2022-03-24):
用20引脚的小单片机,驱动1302时钟芯片,和小屏12864显示时间和计数信息。
由于只有2K ROM空间,所以程序比较简单,没有调时间,按键采用外部中断和定时器控制防连续计数
按一下外部中断1,单次数值 +1,按一下外部中断2,单次清0,积++,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通用头文件
****************************************************************/
#include <STC12C20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time0.H>
#include<STC12C2052EEPROM.H>
#include <LCDMINI12864.H>

//uchar x;
//#include<KEY.H>
/****************************************************************
硬件接口定义
****************************************************************/
/*DS1302IO接口 请用3P杜邦线与对应的P1口链接*/
//sbit TSCLK = P1^0;   //DS1302时钟引脚
//sbit TIO   = P1^1;   //DS1302数据引脚
//sbit TRST  = P1^2;   //DS1302使能引脚
/*4位独立按键引脚*/
//sbit KEY_S2 = P3^0;        //S2独立按键
//sbit KEY_S3 = P3^1;        //S3独立按键
//sbit KEY_S4 = P3^2;        //S4独立按键
//sbit KEY_S5 = P3^3;        //S5独立按键

/*数码管*/
//sbit WE = P2^7;        //数码管位选
//sbit DU = P2^6;        //数码管段选

/*DS18B20温度传感器引脚*/
//sbit DS18B20_IO = P2^2;   //DS18B20通信引脚
/*5V有源蜂鸣器引脚*/
//sbit BUZZER = P2^3;        //蜂鸣器引脚
sbit BEEP = P3^4 ;          //蜂鸣器
void LCDMINI12864_EEPROM_DIS()
{

                        //  计数值   单
                        strEEPROM_Z1[0] = (EEPROM_Z1/100) + '!';  //十位转为ASCII码
                                                strEEPROM_Z1[1] =  ' ';  //十位转为ASCII码
                        strEEPROM_Z1[2] = (EEPROM_Z1% 100/10) + '!';  //十位转为ASCII码
                                                strEEPROM_Z1[3] =  ' ';  //十位转为ASCII码
                        strEEPROM_Z1[4] = (EEPROM_Z1% 10) + '!';  //十位转为ASCII码
                        strEEPROM_Z1[5] = '\0';             //字符串结束符
                    Disp_String_8x16( 7, 59, strEEPROM_Z1);//显示温度

                        //  计数值   总
                        strEEPROM_Z2[0] = (EEPROM_Z2/100) + '!';  //十位转为ASCII码
                        strEEPROM_Z2[1] = (EEPROM_Z2% 100/10) + '!';  //十位转为ASCII码
                        strEEPROM_Z2[2] = (EEPROM_Z2% 10) + '!';  //十位转为ASCII码
                        strEEPROM_Z2[3] = '\0';             //字符串结束符
                    Disp_String_8x16( 5, 28, strEEPROM_Z2);//显示温度

}
void main()
{

        InitLcd();//mini12864初始化
        LcdCls( 1, 1, 128, 64); //清屏指定区域
        LCDMINI12864_GUDING(); //液晶显示固定不变的信息
//        inital_1302();  // 时钟初始化
        P1M0=0;                P1M1=0XE0;  //  DS1302推挽输出,因为没接上拉电阻 ,信号不稳定
        time0init();  //定时器0 初始化
        EEPROM_Z1= dcx(0x2000);         // 开机读取EEPROM区 总值
        EEPROM_Z2= dcx(0x2001);         // 开机读取EEPROM区 总值
//        EEPROM_Z1=EEPROM_Z1A*256+EEPROM_Z1B        ;  //拆分的值 再乘回去,显示
        EA=1;
         EX0=1;         //外部中断0开
        IT0=1;         //电平触发
                 EX1=1;         //外部中断0开
        IT1=1;         //电平触发

        while(1)
        {

                 if(t0z3>=15)  // 上电定时器++,1.5秒后
                 {
                         x4_flag=1;                //标志位置1,让t0z3不再加值 ,
                    LCDMINI12864_TIME_DIS2();  //  上电1。5后先刷新一次  时值 ,然后1000个50毫秒后再刷新
                        LCDMINI12864_TIME_DIS3();  //刷新一次 周 年  月  日 ,然后都不刷新了。
                 }
         if(x1_flag==1){LCDMINI12864_TIME_DIS1();x1_flag=0;t0z1=0;        }        //单独读秒,分 并刷新 秒 分
         if(x2_flag==1){LCDMINI12864_EEPROM_DIS();x2_flag=0;t0z0=3;        }         //显示计数值
         if(x3_flag==1){LCDMINI12864_TIME_DIS2();x3_flag=0;t0z2=0;        }         //读时 并刷新   时

        }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if(t0z0>=19)  //  计时器0过了19个50毫秒,后
        {
        EEPROM_Z1++;         //计数值 ++
        BEEP=0;                   //  FMQ响

        t0z0=0;                // 让计数器0归0
        if(EEPROM_Z1>=200)delay(900);  // 如果计数值 到了200,长响,
        else delay(300);           //让FMQ响一会
        BEEP=1;                   //  关闭FMQ
                cc(0x2000);         // 擦除第1个扇区(2000h~21FFh)
                   xcx(0x2000,EEPROM_Z1);         // 对EEPROM区2002h写入2
                xcx(0x2001,EEPROM_Z2);         // 对EEPROM区2002h写入2
                EA=1;  //使用EEPROM后,要再开

        }

}

         void exint1() interrupt 2            //清零键
{
delay(300);           //延时一会
        EEPROM_Z1=0;                //  计数值 清零
        EEPROM_Z2++;                //  累计值 +1
        cc(0x2000);         // 擦除第1个扇区(2000h~21FFh)
                   xcx(0x2000,EEPROM_Z1);         // 对EEPROM区2002h写入2
                xcx(0x2001,EEPROM_Z2);         // 对EEPROM区2002h写入2
                EA=1;  //使用EEPROM后,要再开
                 t0z0=0;                          //  计时器0归0,让计数值 刷新 显示
}

Keil代码有待改进:
11 清零键加延时 要不然会连续加数 未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