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逆变器电路的关联及作用负载等问题

楼主:
常常会看到和逆变器出现在同一个电路,输出有U、V、W

1.变频器的作用是改变输出的频率和功率?

2.三相,负载是必须是三相的负载才能用?

3.变频器和逆变器有哪些关联?

网友A(2022-03-25):
变频器是改变频率用的,通常是输出更高的频率来提高星形接法的异步电转速,功率大小取决于变频本身的负载能力大小。
一般有单相220V输入,输出控制380V三相电机的,很少有单相输入控制单相的。
变频器是AC转AC,只是改变频率,逆变器是DC转AC,是升高电压,两者基本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