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有一根线断了,还能接回去吗,怎么接呢?

楼主(2022-03-24):
(图片)

网友A:
慢慢剥开,对接起来!

网友B:
用钳子剪开,试试能不能焊上去

楼主:
那个覆胶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C:
焊上就行了,这又不是热电偶要求材质,用普通导线就可以。

网友D:
接上就行,没有问题的

网友E:
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F:
用小口剥线钳拨开, 然后套上热缩管,接好线再用热风枪活打火机考一下就可以,可原来的一样。 稳定,可靠!

网友G:
厂家是如何装线的呢?有办法装,就有办法解。仔细看看结构,研究研究吧。

网友H:
试试看白色硅胶里面的线头,浅的话,把硅胶剥开,烙铁焊一下,深的话把线接上不锈钢硬针,插上去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