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如何编写单片机电饭煲的程序和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2-03-24):
电饭煲,电饼档都可以

网友A:
参考实物更有指导意义。其实电饭煲很简单根本用不着单片机,电饼铛也一样只是多了层加热和时间设置,功能太多反倒用不着

网友B:
如果逻辑图也不想去做,就改行学CEO专业吧,将来令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