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单片机如何向内部存储器和寄存器读写数据?

楼主(2022-03-24):
如题。

网友A:
打开51reg.h你就知道了

网友B:
用MOV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C:
1、内部高端:(与特殊寄存器重叠区)用间接寻址。
2、内部低端:用直接、间接寻址都可以。
3、特殊寄存器:用直接寻址。
4、外部RAM(含扩充存储器):用特殊寻址,MOVX。
5、程序存储器:用MOVC寻址:
以上是汇编的说法。C是如何能做到这些的呢?于是就需你给变量事先加上“前缀”来“修饰”定义一下,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存放在哪里,这样编译后就不会出差错了。

网友D:
i = 0x10;     //内部RAM写入0X10,i是在内部RAM中分配的1Byte空间
TMOD  = 0X01;  //向寄存器TMOD写入0X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