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单片机I2C的JLX19296 LCD驱动程序

楼主:
晶联讯官方不提供JLX19296,官方提供的C51驱动也有很多问题. stm32驱动,为了减少连线数量,使用i2c接口,使用通用字库文件.

#include "st75256.h"
#include "LCMfon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yiic.h"
//LCM的显存
//-----------------虚拟显存定义----------------
u8 LCM_GRAM[192][12];
/**********************************************
// IIC Write Command
**********************************************/
void Write_IIC_Command(u8 IIC_Command)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 (0x78);            //Slave address,SA0=0
        IIC_NAck ();
        IIC_Send_Byte (0x80);                        //write command
        IIC_NAck ();
        IIC_Send_Byte(IIC_Command);
        IIC_NAck ();
        IIC_Stop();
}
/**********************************************
// IIC Write Data
**********************************************/
void Write_IIC_Data(u8 IIC_Data)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 (0x78);                        //D/C#=0; R/W#=0
        IIC_NAck ();
        IIC_Send_Byte(0xC0);                        //write data
        IIC_NAck ();
        IIC_Send_Byte (IIC_Data);
        IIC_NAck ();
        IIC_Stop ();
}
void LCM_WR_Byte(u8 dat,u8 cmd)
{
        if(cmd)
                {

   Write_IIC_Data(dat);

                }
        else {
   Write_IIC_Command(dat);

        }
}

void LCM_Set_Pos(u8 x, u8 y)
{
        LCM_WR_Byte(0x15,LCM_CMD);        //set Column
        LCM_WR_Byte(0X00,LCM_DATA);
        LCM_WR_Byte(x,LCM_DATA);

        LCM_WR_Byte(0x75,LCM_CMD);
        LCM_WR_Byte(0,LCM_DATA);
        LCM_WR_Byte(y,LCM_DATA);
        LCM_WR_Byte(0x30,LCM_CMD);
        LCM_WR_Byte(0x5C,LCM_CMD);                //写数据到显存
}
u8 test_ddr(void)
{
        u8 vol;
        Write_IIC_Command(0x30);   //EXT=0
        LCM_Set_Pos(0,0);
        LCM_WR_Byte(0x01,LCM_DATA);
        LCM_Set_Pos(0,0);
        LCM_WR_Byte(0x5d,LCM_CMD);
        vol = IIC_Read_Byte(1);
        return vol;
}

//更新显存到LCM
void LCM_Refresh(void)
{
        u8 i,j;
        LCM_WR_Byte(0x15,LCM_CMD);
        LCM_WR_Byte(0X00,LCM_DATA);
        LCM_WR_Byte(Max_Column-1,LCM_DATA);

        LCM_WR_Byte(0x75,LCM_CMD);
        LCM_WR_Byte(0X08,LCM_DATA);                                        //        页地址偏移8
        LCM_WR_Byte((Max_Page-1)+8,LCM_DATA);
        LCM_WR_Byte(0x30,LCM_CMD);
        LCM_WR_Byte(0x5C,LCM_CMD);                //写数据到显存

        for(i=0;i<Max_Page;i++)
        {
                for(j=0;j<Max_Column;j++)
                {
                        LCM_WR_Byte(LCM_GRAM[j][i],LCM_DATA);
                }
  }
}
//清屏函数
void LCM_Clear(void)
{
        u8 i,j;
        for(i=0;i<Max_Page;i++)
        {
           for(j=0;j<Max_Column;j++)
                        {
                         LCM_GRAM[j][i]=0x00;//清除所有数据
                        }
  }
        LCM_Refresh();//更新显示
}
//画点
//x:0~255
//y:0~96
//t:1 填充 0,清空
void LCM_DrawPoint(u8 x,u8 y,u8 t)
{
        u8 i,m,n;
        i=y/8;
        m=y%8;
        n=1<<m;
        if(t){LCM_GRAM[x][i]|=n;}
        else
        {
                LCM_GRAM[x][i]=~LCM_GRAM[x][i];
                LCM_GRAM[x][i]|=n;
                LCM_GRAM[x][i]=~LCM_GRAM[x][i];
        }
}

//画线
//x1,y1:起点坐标
//x2,y2:结束坐标
void LCM_DrawLine(u8 x1,u8 y1,u8 x2,u8 y2,u8 mode)
{
        u16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画线起点坐标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 (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 (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 {incy=-1;delta_y=-delta_x;}
        if(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
                LCM_DrawPoint(uRow,uCol,mode);//画点
                xerr+=delta_x;
                yerr+=delta_y;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x,y:圆心坐标
//r:圆的半径
void LCM_DrawCircle(u8 x,u8 y,u8 r)
{
        int a, b,num;
    a = 0;
    b = r;
    while(2 * b * b >= r * r)
    {
        LCM_DrawPoint(x + a, y - b,1);
        LCM_DrawPoint(x - a, y - b,1);
        LCM_DrawPoint(x - a, y + b,1);
        LCM_DrawPoint(x + a, y + b,1);

        LCM_DrawPoint(x + b, y + a,1);
        LCM_DrawPoint(x + b, y - a,1);
        LCM_DrawPoint(x - b, y - a,1);
        LCM_DrawPoint(x - b, y + a,1);

        a++;
        num = (a * a + b * b) - r*r;//计算画的点离圆心的距离
        if(num > 0)
        {
            b--;
            a--;
        }
    }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255
//y:0~96
//size1:选择字体 6x8/6x12/8x16/12x24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LCM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size1,u8 mode)
{
        u8 i,m,temp,size2,chr1;
        u8 x0=x,y0=y;
        if(size1==8)size2=6;
        else size2=(size1/8+((size1%8)?1:0))*(size1/2);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chr1=chr-' ';  //计算偏移后的值
        for(i=0;i<size2;i++)
        {
                if(size1==8)
                          {temp=asc2_0806[chr1][i];} //调用0806字体
                else if(size1==12)
        {temp=asc2_1206[chr1][i];} //调用1206字体
                else if(size1==16)
        {temp=asc2_1608[chr1][i];} //调用1608字体
                else if(size1==24)
        {temp=asc2_2412[chr1][i];} //调用2412字体
                else return;
                for(m=0;m<8;m++)
                {
                        if(temp&0x01)LCM_DrawPoint(x,y,mode);
                        else LCM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
                x++;
                if((size1!=8)&&((x-x0)==size1/2))
                {x=x0;y0=y0+8;}
                y=y0;
  }
}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size1:字体大小
//*chr:字符串起始地址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LCM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u8 size1,u8 mode)
{
        while((*chr>=' ')&&(*chr<='~'))//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LCM_ShowChar(x,y,*chr,size1,mode);
                if(size1==8)x+=6;
                else x+=size1/2;
                chr++;
  }
}

//m^n
u32 LCM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
        {
          result*=m;
        }
        return result;
}

//显示数字
//x,y :起点坐标
//num :要显示的数字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LCM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1,u8 mode)
{
        u8 t,temp,m=0;
        if(size1==8)m=2;
        for(t=0;t<len;t++)
        {
                temp=(num/LCM_Pow(10,len-t-1))%10;
                        if(temp==0)
                        {
                                LCM_ShowChar(x+(size1/2+m)*t,y,'0',size1,mode);
      }
                        else
                        {
                          LCM_ShowChar(x+(size1/2+m)*t,y,temp+'0',size1,mode);
                        }
  }
}

//显示汉字
//x,y:起点坐标
//num:汉字对应的序号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LCM_ShowChinese(u8 x,u8 y,u8 num,u8 size1,u8 mode)
{
        u8 m,temp;
        u8 x0=x,y0=y;
        u16 i,size3=(size1/8+((size1%8)?1:0))*size1;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for(i=0;i<size3;i++)
        {
                if(size1==16)
                                {temp=Hzk1[num][i];}//调用16*16字体
                else if(size1==24)
                                {temp=Hzk2[num][i];}//调用24*24字体
                else if(size1==32)
                                {temp=Hzk3[num][i];}//调用32*32字体
                else if(size1==64)
                                {temp=Hzk4[num][i];}//调用64*64字体
                else return;
                for(m=0;m<8;m++)
                {
                        if(temp&0x01)LCM_DrawPoint(x,y,mode);
                        else LCM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
                x++;
                if((x-x0)==size1)
                {x=x0;y0=y0+8;}
                y=y0;
        }
}

//num 显示汉字的个数
//space 每一遍显示的间隔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LCM_ScrollDisplay(u8 num,u8 space,u8 mode)
{
        u8 i,n,t=0,m=0,r;
        while(1)
        {
                if(m==0)
                {
            LCM_ShowChinese(128,24,t,16,mode); //写入一个汉字保存在LCM_GRAM[][]数组中
                        t++;
                }
                if(t==num)
                        {
                                for(r=0;r<Max_Page*space;r++)      //显示间隔
……………………

以上3个文件下载

网友A(2022-03-29):
初始化后LCD背景可能有发黑现象,是因为LCD 偏置电压过高引起的,需要根据ST75256 手册做出微调,

网友B(2024-09-13):
请问单片机只要接i2c引脚到屏上就可以了吗?不用接字库IC的引脚是因为使用通用字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