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晶体管作为恒流源得到锯齿波 Multisim仿真电路图

楼主:
我是在网上找了一个经典电路,然后用Multisim进行仿真的,这里很感谢网友的帮忙,最后解决了锯齿波的问题。
下面第一张图是网图,可我现在需要的供电是5V电压,所以对一些参数进行了修改。右边就是我修改后仿真得到的锯齿波形。
另外,附件上传了Multisim仿真工程文件,电脑安装了Multisim即可仿真。
打个广告:自己建了一个群,欢迎大家加入,有问题能互帮互助

仿真原理图如下(Multisim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22-03-26):
小老弟呀~图中的D5应该是6~7.5v的稳压管,不是1N4007整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老弟呀~图中的D5应该是6~7.5v的稳压管,不是1N4007整流管。

谢谢指正,这就去改。

网友C(2022-05-04):
锯齿波可以用比较器来做

网友D:
看产生的三角波,有两个缺点,一是线性度不好,二是转角处圆弧,前者是没有用稳压管(构成恒流源),后者是全波整流波形驱动问题,应该整形为方波再进行积分转换成三角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