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可以接收到数据,但是网口指示灯不亮,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2-03-25):
(无正文)

网友A:
会不会是 灯本身坏了?

网友B:
常规的网口的两个指示灯,一个是连接指示,即只要网络连通就闪亮;另一个是数据交换指示灯,即网络有数据交换时才闪亮。非标准的情况下要看具体的硬件连接及软件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