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串口1中断收发-MODBUS协议源程序 带详细注释

楼主(2022-03-25):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

//#include        "..\..\STC8Gxxx.h"
#include        <reg52.h>

/*************        功能说明        **************

串口1按MODBUS-RTU协议通信. 本例为从机程序, 主机一般是电脑端.

本例程只支持多寄存器读和多寄存器写, 寄存器长度为64个, 别的命令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按MODBUS-RTU协议自行添加.

本例子数据使用大端模式(与C51一致), CRC16使用小端模式(与PC一致).
默认参数:
串口1设置均为 1位起始位,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无校验.
串口1(P3.0 P3.1): 9600bps.

定时器0用于超时计时. 串口每收到一个字节都会重置超时计数, 当串口空闲超过35bit时间时(9600bps对应3.6ms)则接收完成.
用户修改波特率时注意要修改这个超时时间.
定义了64个寄存器, 访问地址为0x1000~0x103f.
命令例子:
写入4个寄存器(8个字节):
10 10 1000 0004 08 1234 5678 90AB CDEF 4930
返回:
10 10 10 00 00 04 4B C6
读出4个寄存器:
10 03 1000 0004 4388
返回:
10 03 08 12 34 56 78 90 AB CD EF 3D D5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sfr P1M1  = 0x91;        //P1M1.n,P1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实际上1T的都一样
sfr P1M0  = 0x9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sfr P3M1  = 0xB1;        //P3M1.n,P3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3M0  = 0xB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sfr P4M1  = 0xB3;        //P4M1.n,P4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4M0  = 0xB4;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sfr P_SW1 = 0xA2;
sfr        AUXR  = 0x8E;
sfr IE2   = 0xAF;        //中断允许寄存器2

sfr S2CON = 0x9A; //S2 Control  S2SM0  S2SM1  S2SM2  S2REN  S2TB8  S2RB8  S2TI  S2RI      00000000B
sfr S2BUF = 0x9B; //S2 Serial Buffer                                                      xxxx,xxxx
sfr BRT = 0x9C; //S2 Baud-Rate Timer                                                    0000,0000
/*************        本地常量声明        **************/
#define        RX1_Length        128                /* 接收缓冲长度 */
#define        TX1_Length        128                /* 发送缓冲长度 */

/*************        本地变量声明        **************/
u8        xdata        RX1_Buffer[RX1_Length];        //接收缓冲
u8        xdata        TX1_Buffer[TX1_Length];        //发送缓冲

u8        RX1_cnt;                //接收字节计数.
u8        TX1_cnt;                //发送字节计数
u8        TX1_number;                //要发送的字节数
u8        RX1_TimeOut;        //接收超时计时器

bit        B_RX1_OK;                // 接收数据标志
bit        B_TX1_Busy;                // 发送忙标志
sbit P12=P1^2;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UART1_config(u32 brt, u8 timer, u8 io);        // brt: 通信波特率,  timer=2: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2,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io=0: 串口1切换到P3.0 P3.1,  =1: 切换到P3.6 P3.7, =2: 切换到P1.6 P1.7,  =3: 切换到P4.3 P4.4.
u8                Timer0_Config(u8 t, u32 reload);        //t=0: reload值是主时钟周期数,  t=1: reload值是时间(单位us), 返回0正确, 返回1装载值过大错误.
u16                MODBUS_CRC16(u8 *p, u8 n);
u8                MODBUS_RTU(void);

#define        SL_ADDR                0x10        /* 本从机站号地址 */
#define        REG_ADDRESS        0x1000        /* 寄存器首地址   */
#define        REG_LENGTH        64                /* 寄存器长度     */
u16                xdata modbus_reg[REG_LENGTH];        /* 寄存器地址 */

//========================================================================
// 函数: void main(void)
// 描述: 主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8-4-2
// 备注:
//========================================================================
void main(void)
{
        u8        i;
        u16        crc;

        Timer0_Config(0, MAIN_Fosc / 10000);        //t=0: reload值是主时钟周期数,  (中断频率, 20000次/秒)
        UART1_config(9600UL, 1, 0);        // brt: 通信波特率,  timer=2: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2,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io=0: 串口1切换到P3.0 P3.1,  =1: 切换到P3.6 P3.7, =2: 切换到P1.6 P1.7,  =3: 切换到P4.3 P4.4.

        EA = 1;
        P12= 0;
        while (1)
        {
                if(B_RX1_OK && !B_TX1_Busy)        //收到数据, 进行MODBUS-RTU协议解析
                {
                        if(MODBUS_CRC16(RX1_Buffer, RX1_cnt) == 0)        //首先判断CRC16是否正确, 不正确则忽略, 不处理也不返回信息
                        {
                                if((RX1_Buffer[0] == 0x00) || (RX1_Buffer[0] == SL_ADDR))        //然后判断站号地址是否正确, 或者是否广播地址(不返回信息)
                                {
                                        if(RX1_cnt > 2) RX1_cnt -= 2;        //去掉CRC16校验字节
                                        i = MODBUS_RTU();        //MODBUS-RTU协议解析
                                        if(i != 0)        //错误处理
                                        {
                                                TX1_Buffer[0] = SL_ADDR;        //站号地址
                                                TX1_Buffer[1] = i;                        //错误代码
                                                crc = MODBUS_CRC16(TX1_Buffer, 2);
                                                TX1_Buffer[2] = (u8)(crc>>8);        //CRC是小端模式
                                                TX1_Buffer[3] = (u8)crc;
                                                B_TX1_Busy = 1;                //标志发送忙
                                                TX1_cnt    = 0;                //发送字节计数
                                                TX1_number = 4;                //要发送的字节数
                                                TI = 1;                                //启动发送
                                        }
                                }
                        }

                }
        }
}

求改正:

网友A:
先学习一下MODBUS,这个应用挺广的,多谢分享

网友B:
这个应用挺广的多谢分享

网友C(2022-05-09):
这个楼主不地道,给的不是完整程序

网友D:
发的货不对版,需要的看这个链接
http://www.51hei.com/bbs/dpj-220222-1.html
stc32单片机modbus-rtu通讯源程序

网友E(2023-10-28):
没有看下面回复,浪费了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