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DSP架构 norflash数据被改写,实在想不通原因

楼主(2022-03-25):
ARM+DSP架构

norflash数据被改写,而且是从0变成1,不是1变成0

1、已经示波器查了硬件时序,电源等未发现任何问题
2、DSP、ARM应用程序无修改norflash的接口,但ARM应用发现有写数组越界等异常,运行在linux
3、norflash的U-Boot、U-Boot Environment、Linux的mtd.flags分别为:MTD_BIT_WRITEABLE、MTD_CAP_NORFLASH、MTD_CAP_NORFLASH

请教各位朋友,还没有其它思路查这个问题?

网友A:
估计整个系统直接用了很多开源的代码,工程师估计根本没仔细查看

网友B:
写数组越界。。。不改还等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数组越界。。。不改还等啥

这个错误绝对存在,但是不应该改写nor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整个系统直接用了很多开源的代码,工程师估计根本没仔细查看

底层是TI的东西,应该不会吧

网友C:
现仔细读芯片手册FLASH部分,注意写入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