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OS管,可以控制24v电源吗?芯片手册上写最高电压VDS 20V

楼主(2022-03-25):
芯片手册上写最高电压VDS 20V

网友A:
一般是VGS 吧,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B:
这个请问六寸的螺母可以用五点五寸的扳手紧固么
答案:只要不怕误事,大胆试试便知。话说梦想不灭都有可能实现

网友C:
简单的答案是"不行"。

网友D:
手册说是20V,你非要接入24V,不知道你是如何想的。

网友E:
串个电阻吧

网友F:
控制继电器之类的感性负载还要考虑反峰值电压的影响!

网友F:
串联电阻也不行!

网友F:
串联电阻解决不了MOS管静态耐压!因为MOS管截止时,DS电阻很高!与串联的电阻阻值相比,串联的电阻阻值可以忽略,24V电压几乎完全加到MOS管的DS两端!可能会击穿MOS管!况且串联电阻也降低了继电器的工作电压,在MOS管导通后串联的电阻势必与继电器线圈分压导致继电器的驱动功率受到影响!还有继电器为感性负载,关断时会释放近10倍的反峰值电压,是区区串联电阻可以解决的吗?所以说,串联电阻的做法不可取!

网友G:
同意九楼的说法,

网友H:
亲,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