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小白一个

楼主:
由于PIN44对应的引脚PC4没有定时器,于是将PIN44和43连接起来了。使用43对应的引脚PA7,配置为上拉输入,使用TIM8_CH1下降沿捕获计数,求指点了哪里出问题了计数进不去timer.c文件
TIM_ICInitTypeDef TIM8_ICInitStructure;
void TIM8_Int_Init(u32 arr, 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8, ENABLE); //使能TIM8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GPIOC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PC4 清除之前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复用功能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4,GPIO_AF_TIM8);
//初始化定时器8 TIM8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为0,溢出一次就进中断一次,高级定时器必须设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8,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8,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避免第一次自动进入中断一次
// TIM_TIxExternalClockConfig( TIM8, TIM_TIxExternalCLK1Source_TI1,TIM_ICPolarity_Rising, 0xF );
//初始化TIM8输入捕获参数
TIM8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8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Falling; //下降沿捕获
TIM8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8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8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8, &TIM8_ICInitStructure);
//中断分组初始化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8_UP_TIM13_IRQn; //TIM8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先占优先级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从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8, TIM_IT_Update | TIM_IT_CC1, ENABLE); //允许更新中断 ,允许CC1IE捕获中断
TIM_Cmd(TIM8, ENABLE ); //使能定时器2
u8 TIM8CH1_CAPTURE_STA = 0; //输入捕获状态
u32 TIM8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u32 TIM8CH1_CAPTURE_STB = 0; //计数
//捕获状态
//[7]:0,没有成功的捕获;1,成功捕获到一次.
//[6]:0,还没捕获到低电平;1,已经捕获到低电平了.
//[5:0]:捕获低电平后溢出的次数(对于 32 位定时器来说,1us 计数器加 1,溢出时间:4294 秒)
//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8_UP_TIM13_IRQHandler(void)
{
if((TIM8CH1_CAPTURE_STA & 0X40) == 0) //还未成功捕获
{
if (TIM_GetITStatus(TIM8,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8CH1_CAPTURE_STA & 0X80) //已经捕获到低电平了
{
if((TIM8CH1_CAPTURE_STA & 0X3F) == 0X3F) //高电平太长了
{
TIM8CH1_CAPTURE_STA |= 0X40; //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8CH1_CAPTURE_VAL = 0XFFFFFFFF;
}
else TIM8CH1_CAPTURE_STA++;
}
}
if (TIM_GetITStatus(TIM8, TIM_IT_CC1)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8CH1_CAPTURE_STA & 0X80) //捕获到一个上升沿
{
TIM8CH1_CAPTURE_STA |= 0X4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下降沿
TIM8CH1_CAPTURE_VAL = TIM_GetCapture1(TIM8); //获取当前的捕获值
TIM8CH1_CAPTURE_STB++;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8, TIM_ICPolarity_Falling); //CC1P=0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8CH1_CAPTURE_STA = 0; //清空
TIM8CH1_CAPTURE_VAL = 0;
TIM8CH1_CAPTURE_STA |= 0X80; //标记捕获到了下降沿
TIM_Cmd(TIM8, DISABLE);
TIM_SetCounter(TIM8, 0);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8, TIM_ICPolarity_Rising); //CC1P=1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TIM_Cmd(TIM8, ENABLE);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8, TIM_IT_CC1 | 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main
TIM8_Int_Init(10000-1,8400-1);
while(1){
if(TIM8CH1_CAPTURE_STA&0X4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低电平
{
printf("count:%d \r\n",TIM8CH1_CAPTURE_STB);
TIM8CH1_CAPTURE_STA=0; //开启下一次捕获
}
delay_ms(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