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自加++代码的疑惑

楼主(2022-03-25):
如下的程序,只要state_flag=1为真,state_cnt就从0开始自加. 想知道如果此时state为真,state_cnt=5,此时是state_cnt一直就等于5了,停止自加了,还是state_cnt当前的值被赋为5,然后从5为初值继续开始自加??

unsigned int  state_cnt=0;
unsigned char  state_flag=1;
unsigned char  state=0;

int main(void)
{
state_flag=1;
while(1)
{
  ;
}

ISR_(timer_vect)  //定时器中断,1s进一次中断
{
   if (state_flag==1)
   {
      state_cnt ++;
      if(state)
       {
         state_cnt=5;
       }
   }
}

网友A:
代码不全,无法判别。

网友B:
楼主想多了。
上面的程序是编译不过去的

网友C:
这不很简单吗,在5和6不停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多了。
上面的程序是编译不过去的

上面的 程序只是个框架,别纠结是否能否编译,没必要把所有给出来,我的重点在于是否自加,是在讨论逻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很简单吗,在5和6不停变

哪里来的6呢

网友D:
对于i++和++i,网上书本上都有说明的
但我个人并不会太过于纠结这个,如果我实在不理解,那我就用i=i+1;这就可以了,我完全可以做到整个程序不会有++运算
像你这个,如果是我,我肯定不会发帖子问,如果要知道哪个变量的值等于多少,我会直接输出到串口,后面加上一条while(1);
直接通过结果来验证自己的推测

网友E:
第一次是从0开始自加,执行到if(state)为真时,重新赋值为5,到下次在执行时,就是从5开始自加,再次执行到if(state)为真时,又会重新赋值为5

网友C:
等于5以后,下次再入中断有一个机器周期时间是6,然后又等于5

网友F:
程序是一步步执行的!!!
你一步步的走走,答案就有了。
纠结什么叫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的 程序只是个框架,别纠结是否能否编译,没必要把所有给出来,我的重点在于是否自加,是在讨论逻辑 ...

如果主程序不少括号,且定时器可以正常工作的话,按你的程序执行那个值永远是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