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库LCD12864遇到的生僻字问题-已解决 -带字库12864自定义字符

楼主(2022-03-25):
翃,朓,这两个生僻字被蔼,癌替换了…。
试了一两小时未解决,难道只能用无字库的方法重新取膜
百度找了很久,找到一个,嘿嘿,还是付费资源,但是能免费阅读,但是字小的可怜,直接掏了2块钱买体验版,贡献给论坛的各位朋友
资源是带字库的12864显示自定义图形,遇到不能正常显示的字的时候用。

网友A:
字库没有只能用无字库的方法重新取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库没有只能用无字库的方法重新取模。

嗯,没有别的办法了

网友B:
一般12864配的中文字库都是GB2312的,你就在2312里面找,有就用,没有就取模,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12864配的中文字库都是GB2312的,你就在2312里面找,有就用,没有就取模,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的

方法不对,确实,字不对就自己取模,最快。

网友C:
介绍一下我用的东东:
1、找开生成的字库EXCEL表(EXCEL中含自编软件)。
2、在表中输入要显示的文字。
3、EXCEL软件自动将输入的文字去重,并生成字库,且会根据你的CPU的引脚排列,调整行列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介绍一下我用的东东:
1、找开生成的字库EXCEL表(EXCEL中含自编软件)。
2、在表中输入要显示的文字。

共享一下?

网友D:
你可以上芯片手册看看,12864其实是可以自定义汉字的,不过数量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还有专门的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上芯片手册看看,12864其实是可以自定义汉字的,不过数量有限。

不会弄那个,用无字库的方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