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io可以直接接受PWM吗?

楼主(2022-03-25):
51单片机可以直接通过I/O口接受PWM吗?比如CO2传感器直接输出PWM,然后直接接到51单片机I/O口上?

网友A:
PWM频率不能太高

网友B:
电压符合,频率可识别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频率不能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符合,频率可识别即可。

网友C:
可以。好奇什么样的CO2传感器直接输出PWM

网友D:
可以,但是看PWM频率了,有可能会丢脉冲

网友E:
有点偏差

网友F:
当然可以,幅值大小符合单片机的工作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好奇什么样的CO2传感器直接输出PWM

mh-z19

网友G:
可以,频率不能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