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按键电子琴Proteus仿真代码分享 带DS1302万年历LCD1602数码管显示

楼主(2022-03-25):
源代码+仿真音乐:两只老虎,生日快乐
stc15f20k60s2+按键+数码管+蜂鸣器
按k4开始播放  按k1选择功能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music.h"
#include "shumaguan.h"

//74HC595-数码管
sbit SDA1=P3^6;//串行数据输入,对应595的14脚SER
sbit SCL1=P3^5;//移位寄存器时钟输入,对应595的11脚SCK
sbit SCL2=P3^4;//存储寄存器时钟输入,对应595的12脚RCK
sbit W1=P3^7;

//发音按键
sbit k1=P1^0;  //哆1 啦2 咪3 发4 嗦5 啦6 西7 哆
sbit k2=P1^1;  //哆1 啦2 咪3 发4 嗦5 啦6 西7 哆
sbit k3=P1^2;  //哆1 啦2 咪3 发4 嗦5 啦6 西7 哆
sbit k4=P1^3;  //哆1 啦2 咪3 发4 嗦5 啦6 西7 哆
sbit k5=P1^4;  //哆1 啦2 咪3 发4 嗦5 啦6 西7 哆
sbit k6=P1^5;  //哆1 啦2 咪3 发4 嗦5 啦6 西7 哆
sbit k7=P1^6;  //哆1 啦2 咪3 发4 嗦5 啦6 西7 哆

//LED模块
sbit D1=P2^3;  //播放音乐模式
sbit D2=P2^4;  //弹奏模式

//模式切换与音调选择按键
sbit k8=P3^2;  //功能切换键
sbit k9=P3^1;  //低音
sbit k10=P3^0; //中音
sbit k11=P3^3; //高音

sbit beep=P1^7;//蜂鸣器接口

uchar code table1[]={   //共阴极数码管
                                                0x3F,/*0*/
                                                0x06,/*1*/
                                                0x5B,/*2*/
                                                0x4F,/*3*/
                                                0x66,/*4*/
                                                0x6D,/*5*/
                                                0x7D,/*6*/
                                                0x07,/*7*/
                                                0x7F,/*8*/
                                                0x6F,/*9*/
                                                0x37,/*N*///中音
                                                0x38,/*L*///低音
                                                0x76,/*H*///高音
                                                0x79 /*E*/
                                        };
/////////////////////////////格式为: 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 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
uchar code table2[]={        //音阶频率表 低八位
                                                0xFC,0xFC,0xFD,0xFD,0xFD,0xFD,0xFE,//中音
                                                0xF9,0xF9,0xFA,0xFA,0xFB,0xFB,0xFC,//低音的高8位
                                                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F,
                        };
uchar code table3[]={
                                                0x8E,0xED,0x44,0x6B,0xB4,0xF4,0x2D,//中音
                                                0x21,0xDB,0x87,0xD7,0x68,0xE8,0x5B,//低音的低8位
                                                0x47,0x77,0xA2,0xB6,0xDA,0xFA,0x16,
                                        };

//祝你生日快乐
uchar code music_tab1[]=
{
1, 1, 2, 1, 4, 3,                        //第一节
1, 1, 2, 1, 5, 4,                        //第二节
1, 1, 8, 6, 4, 3, 2,            //第三节
7, 7, 6, 4, 5, 4,                        //第四节
};
uchar code music_tab1a[]=
{
2, 2, 4, 4, 4, 8,                        //第一节
2, 2, 4, 4, 4, 8,                        //第二节
2, 2, 4, 4, 4, 4, 4,        //第三节
2, 2, 4, 4, 4, 8,                        //第四节
0XFF
};

//两只老虎
uchar code music_tab2[]=
{
1, 2, 3, 1,                                //第一节
3, 2, 3, 1,                                //第二节
3, 4, 5,                                        //第三节
3, 4, 5,                                        //第四节
5, 6, 5, 4, 3, 1,        //第五节
5, 6, 5, 4, 3, 1,        //第六节
1, 8, 1,                                        //第七节
1, 8, 1                                         //第八节
};

uchar code music_tab2a[]=
{
4, 4, 4, 4,                                //第一节
4, 4, 4, 4,                                //第二节
4, 4, 8,                                        //第三节
4, 4, 8,                                        //第四节
3, 1, 3, 1, 4, 4,        //第五节
3, 1, 3, 1, 4, 4,        //第六节
4, 4, 8,                                        //第七节
4, 4, 8,                                        //第八节
0Xff                                                  //结束
};

//世上只有妈妈好
uchar code music_tab3[]=
{
6, 5, 6, 5, 1, 6, 5,
6, 3, 5, 6, 5, 3, 1,
6, 5, 3, 2, 2, 3, 5,
5, 6, 3, 2, 1, 5, 3,
2, 1, 6, 1, 5, 0
};
uchar code music_tab3a[]=
{
6, 2, 4, 4, 4, 2, 2,
8, 4, 2, 2, 4, 4, 2,
2, 2, 2, 8, 6, 2, 4,
2, 2, 4, 4, 8, 6, 2,
2, 2, 2, 2, 12,0,0XFF
};

//Fly bird
uchar code music_tab4[]={  //音调
                                                1,2,3,1,
                                                1,2,3,1,
                                                3,4,5,
                                                3,4,5,
                                                5,6,5,4,3,1,
                                                5,6,5,4,3,1,
                                                1,12,1,
                                                1,12,1
};
uchar code music_tab4a[]={        //节拍
                                                4,4,4,4,
                                                4,4,4,4,
                                                4,4,8,
                                                4,4,8,
                                                2,1,2,1,4,4,
                                                2,1,2,1,4,4,
                                                4,4,6,
                                                4,4,6,0xff
                                        };

//铃儿响叮当
uchar code music_tab5[]=
{
3, 3, 3, 3,        3, 3,                                    //第一节
3, 4, 2, 3, 3,                                      //第二节
4, 4, 4, 4, 4, 3, 3, 3, 3,        //第三节
3, 2, 3, 2, 3, 4,                                          //第四节

3, 3, 3, 3, 3, 3,                  //第五节
3, 4, 2, 3, 3,              //第六节
4, 4, 4, 4, 4, 3, 3, 3, 3,        //第七节
3, 2, 3, 2, 3, 4,        0xff                        //第八节
};
uchar code music_tab5a[]=
{
2, 2, 4, 2,        2, 4,                                    //第一节
2, 2, 3, 1, 8,                                      //第二节
2, 2, 3, 1, 2, 2, 2, 1, 1,        //第三节
2, 2, 2, 2, 4, 4,                                          //第四节
2, 2, 4, 2, 2, 4,                  //第五节
2, 2, 3, 1, 8,              //第六节
2, 2, 3, 1, 2, 2, 2, 1, 1,        //第七节
2, 2, 2, 2, 6,                                            //第八节
0XFF                                                            //结束
};
//DS1302相关
uchar  times[9];
uchar  date[11];

uchar i=0;
uchar key,aa=0;
uchar bb,cc;
bit flag=0;

uchar music=0;//第几首音乐

//初始化子函数
void init()
{
        beep=0;           //蜂鸣器关闭
        D1=0;           //开始演奏音乐
        D2=1;           //关闭弹奏功能
        EA=1;      //开总中断
        TCON=0x05; //外部中断0,1设置为边沿触发
        EX0=1;     //开外部中断0
        EX1=1;                 //开外部中断1
        ET0=1;           //定时器0的中断打开
        ET1=1;           //定时器1的中断打开
        TMOD=0x11; //定时器0,1工作在定时状态,均为方式1
}

//播放音乐子函数
void display_music()
{
        if(music==1){
                TH0=table2[music_tab1[i]-1];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L0=table3[music_tab1[i]-1];
                while(flag==0)
                {
                        gotoxy(2,1);
                        LCD_display("Happy birthday");
                        if(music_tab1a[i]!=0xff)
                        {
                                TR0=1;
                                delay(57*music_tab1a[i]);
                                i++;
                                if(music!=1){
                                        TR0=0;
                                        break;
                                }
                        }
        //                if(i==32) i=0;
                        else{
                                i=0;
                                TR0=0;
//                                flag=1;
                                music++;
                                break;
                        }

                }
        }
        else if(music==2){
                TH0=table2[music_tab2[i]-1];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L0=table3[music_tab2[i]-1];
                while(flag==0)
                {
                        gotoxy(2,1);
                        LCD_display("Two tiggers");
                        if(music_tab2a[i]!=0xff)
                        {
                                TR0=1;
                                delay(57*music_tab2a[i]);
                                i++;
                                if(music!=2){
                                        TR0=0;
                                        break;
                                }
                        }
        //                if(i==32) i=0;
                        else{
                                i=0;
                                TR0=0;
                                music++;
                                break;
                        }
                }
        }

        else if(music==3){
                TH0=table2[music_tab3[i]-1];
                TL0=table3[music_tab3[i]-1];
                while(flag==0)
                {
                        gotoxy(2,1);
                        LCD_display("Only mom good");
                        if(music_tab3a[i]!=0xff)
                        {
                                TR0=1;
                                delay(57*music_tab3a[i]);
                                i++;
                                if(music!=3){
                                        TR0=0;
                                        break;
                                }
                        }
                        else{
                                i=0;
                                TR0=0;
                                music++;
                                break;
                        }
                }
        }

        else if(music==4){
                TH0=table2[music_tab4[i]-1];
                TL0=table3[music_tab4[i]-1];
                while(flag==0)
                {
                        gotoxy(2,1);
                        LCD_display("Fly bird");
                        if(music_tab4a[i]!=0xff)
                        {
                                TR0=1;
                                delay(57*music_tab4a[i]);
                                i++;
                                if(music!=4){
                                        TR0=0;
                                        break;
                                }
                        }
                        else{
                                i=0;
                                TR0=0;
                                music++;
                                break;
                        }
                }
        }

        else if(music==5){
                TH0=table2[music_tab5[i]-1];
                TL0=table3[music_tab5[i]-1];
                while(flag==0)
                {
                        gotoxy(2,1);
                        LCD_display("Jingle bells");
                        if(music_tab5a[i]!=0xff)
                        {
                                TR0=1;
                                delay(57*music_tab5a[i]);
                                i++;
                                if(music!=5){
                                        TR0=0;
                                        break;
                                }
                        }
                        else{
                                i=0;
                                TR0=0;
                                music++;
                                break;
                        }
                }
        }
}
//演奏模式子函数
void display_play()
{
        TR0=0;
        TR1=0;
        yinjie();
        in(table1[aa]);  //再传段码
        out();
        W1=0;;
        delay(1);             //延迟时间2ms以内
        W1=1;
        if(aa!=13&&flag==1)
        {
                if(k1==0)
                {
                        TH1=table2[7*bb+cc];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L1=table3[7*bb+cc];
                        TR1=1;
                        while(k1==0)
                        {
                                cc=0;
                                display1();
                        }
                }
                if(k2==0)
                {
                        TH1=table2[7*bb+cc];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L1=table3[7*bb+cc];
                        TR1=1;
                        while(k2==0)
                        {
                                cc=1;
                                display1();
                        }
                }
                if(k3==0)
                {
                        TH1=table2[7*bb+cc];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L1=table3[7*bb+cc];
                        TR1=1;
                        while(k3==0)
                        {
                                cc=2;
                                display1();
                        }
                }
                if(k4==0)
                {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H1=table2[7*bb+cc];
                        TL1=table3[7*bb+cc];
                        TR1=1;
                        while(k4==0)
                        {
                                cc=3;
                                display1();
                        }
                }
                if(k5==0)
                {
                        TH1=table2[7*bb+cc];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L1=table3[7*bb+cc];
                        TR1=1;
                        while(k5==0)
                        {
                                cc=4;
                                display1();
                        }
                }
                if(k6==0)
                {
                        TH1=table2[7*bb+cc];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L1=table3[7*bb+cc];
                        TR1=1;
                        while(k6==0)
                        {
                                cc=5;
                                display1();
                        }
                }
                if(k7==0)
                {
                        TH1=table2[7*bb+cc];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L1=table3[7*bb+cc];
                        TR1=1;
                        while(k7==0)
                        {
                                cc=6;
                                display1();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子函数
        //init_1302(time_1302);
        LCD_init();//LCD初始化

        times[8]='\0';//
        date[10]='\0';
        while(1)
        {
                if(flag==0){
                        if(music!=0){
                                LCD_write_command(0x01);//清屏显示
                                delay(50);
                        }
                        else{
                                gotoxy(1,1);
                                LCD_display("Plese push K4");
                                gotoxy(1,2);
                                LCD_display("to play music!");
                        }
                        if(music!=0){
                                        LCD_write_command(0x01);//清屏显示
                                        delay(50);
                        }
                        display_music();        //演奏音乐

                }

                else{

                        gotoxy(1,1);
                        LCD_display("Date ");
                        gotoxy(1,2);
                        LCD_display("Time ");

                        get_1302(time_1302);
                        change();
                        gotoxy(6,1);
                        LCD_display(date);
                        gotoxy(6,2);
                        LCD_display(times);

                        display_play();                        //弹奏音乐
                }
        }
}
//外部0中断子函数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f(k8==0)
        {
                delay(5);
                while(k8==0);
                flag=~flag;
                D1=~D1;
                D2=~D2;
        }
}

//外部1中断子函数
void int1() interrupt 2
{
        if(k11==0&&flag==0)
        {
                delay(5);
                while(k11==0);
                TR0=0;
                i=0;
                music++;
                if(music>5)
                {
                        music=0;
                }
        }
}

//定时器0中断子函数
void t0() interrupt 1
{
        TR0=0;
        if(music==1){
                TH0=table2[music_tab1[i]-1];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L0=table3[music_tab1[i]-1];
        }
        else if(music==2){
                TH0=table2[music_tab2[i]-1];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L0=table3[music_tab2[i]-1];
        }
        else if(music==3){
                TH0=table2[music_tab3[i]-1];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L0=table3[music_tab3[i]-1];
        }
        else if(music==4){
                TH0=table2[music_tab4[i]-1];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L0=table3[music_tab4[i]-1];
        }
        else if(music==5){
                TH0=table2[music_tab5[i]-1];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L0=table3[music_tab5[i]-1];
        }
        beep=~beep;
        TR0=1;
}

//定时器1中断子函数
void t1() interrupt 3
{
        TR1=0;
        TH1=table2[7*bb+cc];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
这个需要Proteus8.8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