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外部晶振在双层PCB板中布局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2-03-25):
请问一下各位,在双层PCB板中,和12MHz的贴片无源晶振相对的背面一层可以放置其他元件吗,比如电荷泵芯片和电容?

网友A:
尽量不要放

网友B:
晶振这么敏感的东西,你还想背面放个电荷泵芯片?几乎是没有人推荐晶振下面放元件的,这在PCB布线中是禁止的
你要真放在话,电路不一定会有问题,但原则上来说,晶振下面最好是什么都没有,而且,晶振最好是被地包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这么敏感的东西,你还想背面放个电荷泵芯片?几乎是没有人推荐晶振下面放元件的,这在PCB布线中是禁止的
...

我的电路板尺寸要求比较小,元件布局比较密,在贴片晶振周围布局其他元件的话,一般距离多远合适呢?

网友C:
没问题,晶振又不是什么温室里面的宝贝,见不得太阳。

放心大胆的用好了,那些不懂装懂的言论楼主付之一笑就行了。

楼主:
感谢以上两位楼主的答疑解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路板尺寸要求比较小,元件布局比较密,在贴片晶振周围布局其他元件的话,一般距离多远合适呢?

不知道,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越远越好
晶振走线离其它信号线0.54mm(20mil)以上,元件离晶振引脚1.27mm(50mil)以上
这就差不多了,我没有搞过专业EMI这一块的,不太清楚,反正板子能过我就不管了

网友D:
51单片机贴片晶振,双面板没有问题。

网友E:
很多单片机都不需要晶振,换一个单片机就好了,单片机不属于高频电路,要求不是很高,放电荷泵没有问题。

网友F:
晶体本层铺地即可,另一层随便放。

网友G:
这个问题,就象是多年前赵本山的小品中说的、只有一个肾也不影响排尿一样的道理。。

晶振是个对电磁环境很敏感的器件,很容易的会受别人的干扰,同时也很容易对外辐射干扰。你一次没事,不代表每次都没事。有条件还是按规则办事比较好,即使这是个业内的潜规则。

网友H:
不要放,晶振处理的时候建议铺铜皮,打地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就象是多年前赵本山的小品中说的、只有一个肾也不影响排尿一样的道理。。

晶振是个对电磁环境 ...

赞同
有的电路就是这样子,你小心翼翼的布局一百次,一百个产品都没有问题
有的人从来不在乎这个一百次,一百个产品也都没有问题
这就显示你的小心翼翼一点用都没有
有的人每天过马路都等红绿灯,结果有一天被车撞了
有的人一直闯红灯,十年都没有出事
那闯红灯的人自然就觉得闯红灯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