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上电高电平处理问题

楼主(2022-03-25):
请教一下,+5V接在单片机IO口上,IO做准双向输出,main.c里开始将输出口置0,这个电路为什么可以避免上电IO初始高电平而导致三极管短暂导通的情况,将6.2K去掉就会导致上电三极管短暂导通。原理是什么?

网友A:
你这个就是分压啊 你这样弄避免不了那个短暂高电平的导通吧  毕竟高电平也是5V   后面有效的控制电平也是5V  最多上电初始的高电平时间比较短  如你控制信号不是很快  可以在时间上区别出来  否则无解

楼主:
另外还有个现像,如果IO口上电后一直是高电平,三极管没有输出,当有金属的物体碰到基极的脚时,三极管就会切换为输出和关闭。

网友A:
你IO接哪里?  另标准IO上拉电阻没哪么小

网友B:
你这电阻取值很头疼:140欧,4.2K、6.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IO接哪里?  另标准IO上拉电阻没哪么小

IO口接5V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就是分压啊 你这样弄避免不了那个短暂高电平的导通吧  毕竟高电平也是5V   后面有效的控制电平也是5V ...

现象就是这样,这样接法。单片机上电不管置不置0,上电三极管都不会有输出(我输出接了个24V的继电器),但用金属的东西碰一下基极就会切换到有输出,再碰一下就变成没有输出(IO口是高电平状态),如果IO口是低电平状态,怎么碰都没有变化,都是不输出。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STC8G之前的STC单片机,上电复位都是高电平的,无论你你怎么设置
STC89,STC15,STC12,STC8A,都是
如果你其它各类的单片机,先看一下复位电平是什么
你这个电路和电阻的取值,怎么看怎么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STC8G之前的STC单片机,上电复位都是高电平的,无论你你怎么设置
STC89,STC15,STC12,STC8A,都是 ...

这也是抄别人的,他样的电路实现了上电后不会出现高电平,供计是驱动力不足,但不足为什么端口上电后,改为高电平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