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参数温度校准如何实现?

楼主(2022-03-25):
我看温度校准都是用三参数校准,根据实际测量低点温度,中段温度,高温三个数值输入到系统校准。这是怎么进行校准的?

网友A:
校准:
用一个标准表,对被校设备的输出进行标定,即完成。
无所谓多少段,越细对应关系越紧密。

网友B:
用最小二乘法拟合标定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
用一个标准表,对被校设备的输出进行标定,即完成。
无所谓多少段,越细对应关系越紧密。

要求恒温输出得话,校准温度输入是10度跟100度,那是不是只有控制温度值在这两点附近时,输出恒温效果最精确

网友A:
【要求恒温输出得话,校准温度输入是10度跟100度,那是不是只有控制温度值在这两点附近时,输出恒温效果最精确】
答:不是最精确,是最放心!
实际线、测量线(值),理想时是共线。校准的目的是为了达成此目的!校了两个点,或许例两线有了两个交点或接近点。但不能排除在其它地方有真正的交点,交点处才是最精确的。只是你没有校准到这个点,不知道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