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怎么仿真波动的电压?

楼主:
用于测试稳压电源是否稳压,想知道怎么仿真电源不断变化去观察输出电压的情况,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A(2022-03-26):
交流电源经过整流

网友B:
可以用函数发生器产生不同电源,观察输出电压的情况。

网友C:
这个可以观察到不同输入电压下输出电压的稳定状态。

网友D:
在一个直流电压源上面串联一个交流电压源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一个直流电压源上面串联一个交流电压源就好了。

这个方法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