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CD2004组成两路测速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2-03-26):
#include <intrins.h>                                        //引用程序目录的相对路径中的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引用编译器的类库路径里面的头文件

#define LCD P2                                //LCD2004数据接口

sbit RS=P1^2;                        //设置RS引脚接口,RS=0,指令寄存器;RS=1,数据寄存器
sbit RW=P1^1;                        //设置R/W引脚接口,R/W=0,写;R/W=1,读
sbit E=P1^0;                        //设置E引脚接口,E允许信号

unsigned char RPM_R[]="000";                        //右电机转速,H整型转换为字符型,定义数组长度。
unsigned char RPM_L[]="000";                        //左电机转速,H整型转换为字符型,定义数组长度。
unsigned char V_R[]="000";                        //右电机时速,H整型转换为字符型,定义数组长度。
unsigned char V_L[]="000";                        //左电机时速,H整型转换为字符型,定义数组长度。

unsigned int rpm_r=0;                        //初始化右电机转速
unsigned int rpm_l=0;                        //初始化左电机转速
unsigned int v_r=0;                        //初始化右电机时速
unsigned int v_l=0;                        //初始化左电机时速

unsigned int D=770;                //直径

unsigned char cnt=0;                //中断次数倍数,50ms为单位,若20倍,组成1秒
unsigned char flag=0;                //时钟标志位

/******************************
                LCD忙检测函数子程序
******************************/
void CheckBusy(void)
        {
                unsigned int nTimeOut=0;
                RS=0;
                RW=1;
                E=0;
                E=1;
                while((LCD&0x80)&&(++nTimeOut !=0));
                E=0;
                RS=0;
                RW=1;
        }

/******************************
                LCD发送命令或数据子程序
******************************/
void SendCmdorData(unsigned char byCmdorData,bit DI)
        {
                CheckBusy();
                RS=DI;                        //为寄存器选择脚,高电平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时选择指令寄存器
                RW=0;                        //为读、写信号线,低电平时进行写操作
                E=0;                        //E端为使能端,当E端由高电平跳变为低电平时,液晶模块执行命令
                LCD=byCmdorData;                        //送数据
                _nop_();                        //空操作,给硬件反应时间
                _nop_();                        //空操作,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_nop_();                        //空操作,给硬件反应时间
                _nop_();                        //空操作,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E引脚要有一个下降沿,才能把数据线上数据,命令送入1602
                RW=1;                        //为读、写信号线,高电平时进行读操作
                RS=0;                        //为寄存器选择脚,低电平时选择指令寄存器
        }

/******************************
                延时1毫秒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Delay)
        {
                unsigned int i;
                for(;nDelay>0;nDelay--)
                {
                        for(i=124;i>0;i--);
                }
        }

/******************************
                LCD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void)
        {
                SendCmdorData(0x38,0);                        //写命令,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0);                        //50ms延时,给硬件反应时间
                SendCmdorData(0x01,0);                        //写命令,显示清屏:1、数据指针清零 2、所有显示清零
                Delay(50);                        //50ms延时,给硬件反应时间
                SendCmdorData(0x06,0);                        //写命令,当读或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一,且光标加一
                Delay(50);                        //50ms延时,给硬件反应时间
                SendCmdorData(0x0c,0);                        //写命令,开显示、不显示光标、光标不显示
                Delay(50);                        //50ms延时,给硬件反应时间
        }

/******************************
                地址转换子程序
                x为行号 y为列号
******************************/
void SetAddress(unsigned char x,y)
        {
                unsigned char byAddress;
                switch(x)
                        {
                        case 1:byAddress=0x80+y;break;                        //第一行首地址
                        case 2:byAddress=0xC0+y;break;                        //第二行首地址
                        case 3:byAddress=0x94+y;break;                        //第三行首地址
                        case 4:byAddress=0xD4+y;break;                        //第四行首地址
                        default:break;                        //default就是如果没有符合的case就执行它,default并不是必须的.
                        }
                        SendCmdorData(byAddress,0);                        //执行发送指令子程序
        }

/******************************
                发送字符串到LCD子程序
******************************/
void PutString(unsigned char x,y,unsigned char *pData)
        {
                SetAddress(x,y);                        //执行地址转换子程序
                while(*pData !='\0')                                                //表示显示内容不为空时,执行循环体的代码段,
                        {
                                SendCmdorData(*pData++,1);                        //发送命令子程序,*就是声明他的类型,是一个指向整型数据的指针
                        }
        }

/******************************
        4位数的H整型转换为字符型,        加48为转ASCII。
        *就是声明他的类型,是一个指向整型数据的指针
******************************/
void Inttochar4(unsigned int a,unsigned char *chx)
        {
                chx[0]=a/1000+48;                        //高电平千位
                chx[1]=(a/100)%10+48;                        //高电平百位
                chx[2]=(a/10)%10+48;                        //高电平十位
                chx[3]=a%10+48;                        //高电平个位
                }

/******************************
        3位数的H整型转换为字符型,加48为转ASCII。
        *就是声明他的类型,是一个指向整型数据的指针
******************************/
void Inttochar3(unsigned int a,unsigned char *chx)
        {
                chx[0]=a/100+48;                        //百分数百位
                chx[1]=(a/10)%10+48;                        //百分数十位
                chx[2]=a%10+48;                        //百分数个位
                }

/******************************
                LCD数据显示子程序
******************************/
void Display(void)
        {
                Inttochar3(rpm_r,(unsigned char *)RPM_R);                        //右电机转速,H整型转换为字符型。*就是声明他的类型,是一个指向整型数据的指针
                Inttochar3(rpm_l,(unsigned char *)RPM_L);                        //左电机转速,H整型转换为字符型。*就是声明他的类型,是一个指向整型数据的指针
                Inttochar3(v_r,(unsigned char *)V_R);                        //右电机速度,H整型转换为字符型。*就是声明他的类型,是一个指向整型数据的指针
                Inttochar3(v_l,(unsigned char *)V_L);                        //左电机速度,H整型转换为字符型。*就是声明他的类型,是一个指向整型数据的指针
                PutString(1,4,"R:");                        //字体,2字节
                PutString(1,7,RPM_R);                        //RPM_R为右电机转速的ASCII数组,3字节
                PutString(1,11,"r/min");                        //字体,5字节
                PutString(2,4,"L:");                        //字体,2字节
                PutString(2,7,RPM_L);                        //RPM_L为左电机转速的ASCII数组,3字节
                PutString(2,11,"r/min");                        //字体,5字节
                PutString(3,4,"R:");                        //字体,2字节
                PutString(3,7,V_R);                        //V_R为右电机速度的ASCII数组,3字节
                PutString(3,11,"km/h");                        //字体,4字节
                PutString(4,4,"L:");                        //字体,2字节
                PutString(4,7,V_L);                        //V_L为左电机速度的ASCII数组,3字节
                PutString(4,11,"km/h");                        //字体,4字节
                }

/******************************
                单片机初始化
******************************/
void Initial()
        {
                TMOD=0x55;                //定时器T0、T1工作于计数器模式1;解释:C/T=1时为计数功能:加1计数器对来自输入引脚T0(P3.4)和T1(P3.5)的外信号脉冲进行计数;M1=0、M0=1,方式1:16位定时器/计数器
                RCAP2H=(65536-50000)/256;                //定时/计数器2陷阱寄存器高字节,50000次溢出一次产生中断
                RCAP2L=(65536-50000)%256;                //定时/计数器2陷阱寄存器低字节,50ms中断
                ET2=1;                //打开定时器中断
                TR2=1;                //打开定时器开关
                EA=1;                //打开总中断
                TR0=1;                //打开定时器开关
                TR1=1;                //打开定时器开关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Initial();                //单片机初始化
                while(1)
                        {
                                TH0=0;                //定时器T0高八位的初值
                                TL0=0;                //定时器T0低八位的初值
                                TH1=0;                //定时器T1高八位的初值
                                TL1=0;                //定时器T1低八位的初值
                                flag=0;                //时钟标志位
                                while(flag==0);                // 时间未满等待
                                rpm_r=(TH0*256+TL0)*60/20;                //计算转速,乘以60秒,除以每周产生20个脉冲,单位为r/min
                                v_r=D*3.14*(TH0*256+TL0)/20*3.6/1000;                //v=2π*R*n,线速度为v,单位为m/s,转速为n,单位为r/s,1m/s=3.6km/h
                                rpm_l=(TH1*256+TL1)*60/20;                //计算转速,除以每周产生20个脉冲,单位为r/s
                                v_l=D*3.14*(TH1*256+TL1)/20*3.6/1000;                //v=2π*R*n,线速度为v,单位为m/s,转速为n,单位为r/s,1m/s=3.6km/h
                                Display();
                        }
        }

/******************************
                中断0(P3.2),C1接收个数累加
******************************/
void time2() interrupt 5//定时器T2中断服务程序
        {
                TF2=0;                //定时器2溢出标志位,注意!定时器2必须由软件对溢出标志位清零,硬件不能清零,这里与定时器0和定时器1不同。
                cnt++;                //中断次数倍数,50ms为单位
                if(cnt==20)                //中断20次,每次50ms秒,累加1s。
                        {
                                flag=1;                //时钟标志位
                                cnt=0;                //中断次数倍数
                        }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