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红外感应电路 是自动运行吗?需要程序驱动吗

楼主(2022-03-26):
(图片)

网友A:
需要程序 模块只是 输出高低电平而已

网友B:
红外感应模块里面没有软件。

网友C:
模块,一般只要通电都可自动运行。除非上面还有输入或调节装置。

网友D:
不确定!你的电路不完整!输出部分雪藏了,谁也无法确定

网友D:
如果输出是501系列模块,可以直接使用而不需要程序。如果输出部分为单片机I/O口就需要程序配合才能运行。

网友E:
话说有的红外的接近开关到时自动运行的,不用程序,有物体接近,就有信号输出。你就给图的一部分,问题又没说清,我猜不出来。

网友F:
肯定是需要代码驱动的啊

网友G:
接收红外模块的信号不需要程序,而处理所接收到的信号(解码)一般需要程序。

网友H:
图左边有芯片的吧,所以就得写程序啊

楼主:
AT89C51我没拍全嘿嘿INT0

网友I:
若是象IPM6938那样的接收头,就不需要做解码,有信号就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