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st7920显示图片 源程序PCB文件

楼主(2022-03-26):
#ifndef _LCD12864BU_H_
#define _LCD12864BU_H_
/*****液晶显示器的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2^0;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2^1;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2^2;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3^6;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RST_12864 = P2^5;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pictrue1[1024]={
                /*--  调入了一幅图像:E:\Desktop\冰.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
函数功能:LCD延时程序
入口参数:del
出口参数:
****************************************************************************/
//忙检测,若忙则等待,最长等待时间为60ms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12864(unsigned int del){
unsigned int i;
for(i = 0; i < del; i++){; }
}
/****************************************************************************
状态检查,LCD是否忙
*****************************************************************************/
//void busychk_12864(void){
//unsigned int timeout = 0;
//  LCD_EN  = 0;
//  LCD_RS = 0;
//  LCD_RW  = 1;
//  LCD_EN  = 1;
//while(( LCD_data & 0x80)&& ++timeout != 0);  //忙状态检测,等待超时时间为60ms
//  LCD_EN  = 0;
//}
/*****************************************************************************
函数功能:写命令到LCD程序,RS(DI)=L,RW=L,EN=H,即来一个脉冲写一次
入口参数:cmd
出口参数:
*****************************************************************************/
//写命令子程序
void wrtcom_12864(unsigned char com){
//busychk_12864();
  LCD_EN  = 0;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data = com;
  LCD_EN  = 1;
delay_12864(50);    //使能延时!!!注意这里,如果是较快的CPU应该延时久一些
  LCD_EN  = 0;
}
////读数据子程序
//unsigned char reddat_12864(void){
//unsigned char temp;
//busychk_12864();
//  LCD_EN  = 0;
// LCD_data = 0xff;  //IO口置高电平,读引脚
//  LCD_RS = 1;
//  LCD_RW  = 1;
//  LCD_EN  = 1;
//delay_12864(50);    //使能延时!!!注意这里,如果是较快的CPU应该延时久一些
//temp =  LCD_data;
//return temp;
//}
//写数据子程序
void wrtdat_12864(unsigned char dat){
//busychk_12864();
  LCD_EN  = 0;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1;
LCD_data = dat;
delay_12864(50);    //使能延时!!!注意这里,如果是较快的CPU应该延时久一些
  LCD_EN  = 0;
}

/*****************************************************************************
函数功能:LCD初始化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初始化12864子函数
void initial_12864(void){
delay_12864(40000);
RST_12864 = 1;
RST_12864 = 0;    //复位
delay_12864(500);
RST_12864 = 1;
wrtcom_12864(0x30);   //设置为基本指令集动作
delay_12864(100);
wrtcom_12864(0x30);   //设置为基本指令集动作
delay_12864(37);
wrtcom_12864(0x08);   //设置显示、光标、闪烁全关。
delay_12864(100);
wrtcom_12864(0x01);   //清屏,并且DDRAM数据指针清零
delay_12864(100000);
wrtcom_12864(0x06);   //进入模式设置
wrtcom_12864(0x0c);   //开显示
}

void Clear12864Screen()

{

   unsigned char i,j;

  wrtcom_12864(0x34);//功能设定:8位控制方式,使用扩充指令

  wrtcom_12864(0x36);//使用扩充指令,绘图显示控制

   for(i=0;i<32;i++)

//ST7920可控制256*32点阵(32行256列),而12864液晶实际的行地址只有0-31行,

//12864液晶的32-63行的行是0-31行地址从第128列划分一半出来的,所以分为上下两半屏,

//也就是说第0行和第32行同属一行,行地址相同;第1行和第33行同属一行,以此类推

   {

         wrtcom_12864(0x80|i);//写行地址(垂直地址)

         wrtcom_12864(0x80);//写列地址(水平地址)

          for(j=0;j<32;j++)

                    wrtdat_12864(0x00);//清屏

   }

}

void LCD12864DisplayPictrue(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px,unsigned char py, unsigned char *pp)

//y-起始行(数值0-63),x-起始列(16位宽,数值0-7),

//px-图片宽度,py-图片高度,pp-指针指向图片数组

//因为上下屏的地址不连续,要在任意位置显示完整的图像,处理起来比较繁琐

{

   unsigned char i,j,k;

   Clear12864Screen();//清屏

   if(y<32)//如果起始行在上半屏

   {

          k=32-y;//算出上半屏的行数

          for(i=0;i<k;i++,y++)//上半屏行数

          {

                     wrtcom_12864(0x80|y);//写行地址(垂直地址)

                     wrtcom_12864(0x80|x);//写列地址(水平地址)

                     for(j=0;j<px/8;j++)

                              wrtdat_12864(pp[i*px/8+j]);//写图片数据

          }

          y=0;//下半屏起始行,接上半屏继续写数据

          for(;i<py;i++,y++)//下半屏剩下的行数

          {

                     wrtcom_12864(0x80|y);//写行地址(垂直地址)

                     wrtcom_12864(0x80|(8+x));//写列地址(水平地址)

                     for(j=0;j<px/8;j++)

                              wrtdat_12864(pp[i*px/8+j]);//写图片数据

          }

   }

   else //如果起始行在下半屏

   {

          for(i=0;i<py;i++,y++)//行数

          {

                     wrtcom_12864(0x80|(y-32));//写行地址(垂直地址)

                     wrtcom_12864(0x80|(8+x));//写列地址(水平地址)

                     for(j=0;j<px/8;j++)

                               wrtdat_12864(pp[i*px/8+j]);//写图片数据

          }

   }

}

#endif

#include < reg52.h>
#include < lcd12864bu.h>

void main()
{
            initial_12864();       //初始化12864
                                 LCD12864DisplayPictrue(0,0,128,64,pictrue1);//显示

        while(1);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3-03-28):
问一下,这个屏(ST7920)显示图片的时候,当图片比较小,不满128X64像素,显示完图片后其它区域就会乱码,怎么回事?显示前清屏了也不行

网友B:
用下面的完全正确验证过的实战程序测试下
第36个实战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