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平使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3-26):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给高电平 芯片就有效

网友B:
对芯片对应的使能引脚或者片选引脚施加高电平信号,芯片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C:
集成电路使能信号引脚高电平, 芯片开始工作

网友D:
翻译的问题,看英文的原著就不会有这个疑惑了。
还有就是在借鉴港台的作品时,虽然都是汉字但表述也有不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翻译的问题,看英文的原著就不会有这个疑惑了。
还有就是在借鉴港台的作品时,虽然都是汉字但表述也有不同 ...

这翻译没有问题呀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英文的呀,不会英文就只有看翻译过来的资料了
使能:使它能干活
高电平使能:高电平使它能干活
它不比打五笔的人看xxyy更容易理解吗?

网友F:
就相当于高电平的情况下,它才可以工作

网友G:
高电平有效,就是输入点接入的信号是有电压的,可以是正电压,也可以是负电压。

网友H:
就是触发啊,使能是负责控制信号的输入和输出的,英语里面讲的‘Enable’,就是他。、

网友I:
高电平的情况下才工作

网友J:
高电平才能工作,具体多大的电压才算高电平,要参考器件手册。

网友K:
高电平使能就是芯片的EN口,也就是使能口输入高电平,那么芯片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