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220V交流电接到单片机pcb板子上?

楼主(2022-03-26):
单片机要焊到pcb板上,5V供电,师傅的要求是要用220V交流电经过变压、整流、稳压后给单片机供电。请问各位大佬,我想先把220V接到变压器上(就是淘宝上卖的那种最常见的),那么变压器引出的两根线(12V交流)怎么接到pcb板上呢?我在电子商城里看见有叫“栅栏式接线端子”的器件,是否可以采用呢?本人大学生,才疏学浅,请各位大佬见谅

网友A:
用个5V直流输出的变压器比较好,单片机及相关模块负载小的话用淘汰的手机充电头也可以。

网友B:
可以用的,但你板子上有整流及后面的电路吗?

网友C:
把电线焊上去也行。

网友D:
买个ACDC模块最简单了,插针的那种

网友E:
可以是可以但是建议你最好买4个端子中间放空左右接正负极,正负极不能太近。个人建议而已,12V的直接用栅栏接线端子是可以的,主要怕你变压器坏了直接充电12V正负极太近了,会融化短路。

网友F:
随便整个手机充电器的板子就行,AC220V→DC5V,技术成熟,操作简单,成本低。

网友G:
可以用端子,也可以直接焊接,后续可以加整流电路后,可以两级稳压,先7812来一个12V稳压,之后7805做一个5V稳压接入到单片机供电。12V可以驱动继电器。

网友H:
https://wenku.baidu.com/view/904 ... c24028915f8589.html   几种开关电源设计方案及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