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下载后无反应,看看大家的见解

楼主(2022-03-26):
程序正常编译后生成hex文件,但是烧录后开发板无反应,其他程序测试都是正常工作的,这次发出来是想看看大家的见解,有没有不一样的看法。不吝赐教,互相学习。
以下是电路图和程序。

  名称:单个共阳数码管动态显示变化数字
  内容:通过循环检测P1口按键输入值,然后用数码管输出,
        没有按键按下时原值不变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
//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table[10]={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 显示数值表0-9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while (1)         //主循环
  {

  switch(P3)  //P3口作为独立按键输入端,检测端口电平并做如下判断
       {
            case 0xfe:P1=dofly_table[1];break;//0xfe = 1111 1110,说明连接在P3.0端口的按键被按下,显示对应的数字然后跳出循环
                case 0xfd:P1=dofly_table[2];break;//调用表中的第三个元素 0xa4 下标 0 才表示数组中的第一个元素
                case 0xfb:P1=dofly_table[3];break;
                case 0xf7:P1=dofly_table[4];break;
                case 0xef:P1=dofly_table[5];break;
                case 0xdf:P1=dofly_table[6];break;
                case 0xbf:P1=dofly_table[7];break;
                case 0x7f:P1=dofly_table[8];break;
                default:break;    //如果都没按下,直接跳出
           }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

网友A:
电路图没有P3, 而代码用了P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没有P3, 而代码用了P3

嗯 这个改了,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B:
这种不是自己写的,而是抄别人的代码,很难分析的。老老实实自己写一遍才有意义。

网友C:
显示接的是P0,而不是P1.

网友D:
每个显示都没有延时?

另外数码管没有位驱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是自己写的,而是抄别人的代码,很难分析的。老老实实自己写一遍才有意义。

不是抄的,而是别人买了这个套件,然后提供的资料,编译烧录后发现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显示都没有延时?

另外数码管没有位驱动啊!

说到重点了,没有位驱动

网友E:
LED显示驱动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