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LCD1602怎么显示不了?

楼主(2022-03-26):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定义控制引脚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extern void lcd_W_cmd(unsigned char com);                 //LCD写命令函数
extern void lcd_W_dat(unsigned char dat);                    //LCD写数据函数
extern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函数
extern        void show_sting(unsigned char ch[]);             //显示字符串
extern void show_data(unsigned int dbyte)reentrant;       //显示数据

//实现软件延时,延时时间为i*1m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k;
        while(i--);
        for(k=0;k<120;k++);                   //120次空操作
}

//采用软件延时,5个机器周期
void delay1()
{
        _nop_();
        _nop_();
        _nop_();
}

//读状态字
unsigned char lcd_r_start()
{
        unsigned char s;
        RW=1;                  //RW=1,RS=0,读LCd状态
        delay1();
        RS=0;
        delay1();
        E=1;                                                                        //E端时序
        delay1();
        s=P0;                 //从LCD的数据口读状态
        delay1();
        E=0;
        delay1();
        RW=0;
        delay1();
        return(s);           //返回读取的LCD状态字
}

//写命令
void lcd_w_cmd(unsigned char com)
{
        unsigned char i;
        do{                               //查LCD忙操作
                i=lcd_r_start();      //调用读状态字函数,读取LCD状态字
                i=i&0x80;             //与操作屏蔽掉低7位
                delay(1);             //延时1ms
        }while(i!=0);               //LCD忙,继续查询,否则退出循环
        RW=0;
        delay1();
        RS=0;                  //RW=0,RS=0,写LCD命令操作
        delay1();
        E=1;                                                                                //E端时序
        delay1();
        P0=com;               //将com中的命令写入LCD数据口
        delay1();
        E=0;
        delay1();
        RW=1;
        delay(1);
}

//写数据
void lcd_W_da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do{                               //查LCD忙操作
                i=lcd_r_start();      //调用读状态字函数,读取LCD状态字
                i=i&0x80;             //与操作屏蔽掉低7位
                delay(1);             //延时1ms
        }while(i!=0);              //LCD忙,继续查询,否则退出循环
        RW=0;
        delay1();
        RS=1;                                                                                //RW=0,RS=0,写LCD数据
        delay1();
        E=1;                                                                                //E端时序
        delay1();
        P0=dat;                 //将dat中的命令写入LCD数据口
        delay1();
        E=0;
        delay1();
        RW=1;
        delay(255);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lcd_w_cmd(0x38);     //设置工作方式
        lcd_w_cmd(0x0c);     //设置显示状态
        lcd_w_cmd(0x01);            //清屏
        lcd_w_cmd(0x06);     //设置输入方式
        lcd_w_cmd(0x80);     //设置初始显示位置
}

//在LCD上显示字符串函数
void show_sting(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i;
        i=0;
        while(ch[i]!='\0')                   //字符串结束符
        {
                lcd_w_cmd(0x83+i);      //字符串显示位置
                lcd_W_dat(ch[i]);
                i++;
        }
}

void main()
{
        lcd_init();           //LCD初始化
        while(1)
        {
                show_sting("HELLO");
        }
}

楼主:
求有空的大佬帮忙看看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A:
如果lcd1602显示达不到预期效果,肯定程序有点错误

网友B:
有显示啊,没问题的

网友C:
部份版本的Protues LCD1602仿真不支援查忙
于是你的程序在While(i!=0)中死循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显示啊,没问题的

谢大佬帮忙查看,看了二楼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前几天protues8.6升8.9了,应该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部份版本的Protues LCD1602仿真不支援查忙
于是你的程序在While(i!=0)中死循环了

谢谢大佬!应该是版本问题,我前几天protues8.6换8.9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