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逆向推导出PCB电路板的原理图?

楼主(2022-03-26):
求助大佬们原理图的事
这个模块某一个宝资料甚少,有大佬能给的原理图吗?最好分析一下电路,谢谢
下面是PCB电路板,如何逆向推导出原理图

网友A:
参考典型应用电路图

网友B:
参考典型应用电路图,与实际电路对比进行增减,标上元件数值

网友C:
总共就几个元件哦!先参考一下芯片的资料。

网友D:
这是个细活,先在原理图列出原元器件,看pcb走线连接,若有元器件挡住,用万用表测通断。曾经用过这个方法模仿商家pcb。。哦,不等说模仿!是借鉴
如果是常见模块,直接去某一个宝商家要原理图就好哦,一般都会给的

网友E:
需要找到PCB上的所有组件并找到它们的典型应用电路。 然后您可以开始对 PCB 进行逆向工程

网友F:
这种简单的拿手电筒照,按走线画出来找芯片资料

网友G:
或以某一个宝搜索“抄板”,喜欢动手的话就自己画。
如果嫌板上器件碍事就拆了,目测工作量不太的活,过程宜拍照留影。

网友H:
从芯片的走线开始推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I:
就这几个元件 以前做过一个灯箱 板子放上面 搜索蟹子爪参数  根据实际电路画出电路图

网友J:
都是用手电照,用手慢慢画的。又没几个零件。

网友K:
先查元器件用法,然后用万用表测试各个管脚连通的期间,慢慢查找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典型应用电路图

谢谢大佬,里面有3.3v的典型电路,当时没好好找。

网友L:
画出PCBA上的器件原理图,在上万用表蜂鸣档打通断   上芯源官网查这款DC-DC(MP4560DN)的de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