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串口通信速度过快,数据来不及处理

楼主(2022-03-26):
我现在用stm32连接UHF rfid ,用串口通信, 波特率为57600, 模块通讯速度太快,经常导致串口接收异常,产生ORE,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我用主频48MHz的STM32F091同时处理8个115200bps串口数据都没有不够用!

另外再%一下STM32的HAL库,写的跟%%一样,上面这个任务一开始用HAL库做的,最多只能处理3个串口,坑死我了。换成StdPeriph库,马上就舒服了。后来蛋疼用LL库写了一遍,也完全能处理的过来。唯独HAL库简直就是个垃圾,串口中断处理跟进去发现里面居然有3000行代码,随便街上找个%培训半天都写不出HAL库这么制杖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主频48MHz的STM32F091同时处理8个115200bps串口数据都没有不够用!

另外再%一下STM32的HAL库,写的 ...

我好像就是用HAL库写

网友B:
建议自己写代码,如果还是不行就开启DMA传输

网友C:
HAL中串口中断接收函数不能用,太繁琐了,最好自己写接收部分函数。另外,不要在中断接收中处理数据。

网友D:
不是速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HAL中串口中断接收函数不能用,太繁琐了,最好自己写接收部分函数。另外,不要在中断接收中处理数据。

那我在尝试尝试

网友E:
用库函数板的 DMA 空闲的时间处理数据 如果单纯的串口中断里处理 出现异常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