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软件滤波方法,可以完全去除这种有问题的数据吗?

楼主(2022-03-26):
想要去除上面3m/s的风速数据,
使用过限幅滤波,中值滤波,卡尔曼滤波,
因为需要测变化的风速,上面的滤波效果不大理想
有老哥知道其他比较好的滤波方法吗

楼主:
这是卡尔曼滤波,如果风速变化,滤掉的数据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跟上原始数据

网友A:
你完全可以把变动量超过某个限定值的数据去除掉。风速传感器因为本身结构的原因,不可能有极其剧烈的数据变动,你可以测试一下最极端情况下数据变动的斜率,就拿这个数据来去除不合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完全可以把变动量超过某个限定值的数据去除掉。风速传感器因为本身结构的原因,不可能有极其剧烈的数据变 ...

因为要测量变化的风速,就上上面的图一样,我程序分不清3m/s是传感器传来的真实值,还是测量误差值

网友B:
完全除去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能百分百分辨出那些是正常数据,那些是错误数据。

网友C:
软件不行硬件凑啊, 安两个就行啊,要是安三个还能用选举的方式取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