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单片机驱动VGA显示器

楼主(2022-03-26):
STM32F407驱动VGA显示器
这个搞了很久,一直没有成功,最近有点空闲,下定决心,终于搞出来了。
关键有如下几点:
1、STM32F407VG定时器1的时钟是168M,以前看资料都说是84M,显示器老是报超频。用168M计算试试,还就可以了。这个频率是设置的问题还是本来如此,我还不清楚。
2、行频是关键,脉冲宽度并不严格。我就是加大行脉冲宽度,用以调节显示起点。直接向端口写数据实现写点,这样速度快。只要是在行程内即可。
3、先想偷懒,用串联电阻的方法,把几根数据线都接在电阻串上,不行!还是老老实实地用不同阻值的电阻分别输出,再并在VGA信号线上。我全部用1K电阻串并为0.5K,1K,2K,4K,8K。目前只输出了红色,效果很好。就是太费电阻了,一共用了2+1+2+4+8个电阻。
4、STM32F407VG内部数据存储器空间有限,只能显示240*240图片。试过使用扩展SRAM,但这个东西占用了很多口线,想把D0_D15作为输出数据线,需要锁存器,太麻烦,也就作罢。
发张图片,有同道希望交流!

楼主:
大有进步,改为STM32F407ZG带扩展SRAM,改为PB0-PB15输出色彩数据,电阻DA转换,320*480*16位彩色能够显示出来了,串口921600波特发送,比较快
体会:显示器绿色输入如果直接到3.3V口线,会引起显示器阻塞,半天不能工作,照瞎了眼。

楼主:
今天进步到320*480*16位图像稳定显示

网友A:
这个牛 一张图片完全显示 大约多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牛 一张图片完全显示 大约多少时间?

串口921600,大概4、5秒

楼主:
昨天完成640*480@60稳定显示,使用隔行扫描的办法解决写显时间问题。

楼主:
同时完成JPG文件解压缩,现在网络传图快,每秒40K以上。

网友B:
坐等楼主看视频

楼主:
图像质量可以了,640*480@60。目前用921600串口传JPG图片,时间用在传送和JPG软解压上了。

网友C:
STM32F407驱动VGA显示器有没接线图纸啊,能共享一下图纸吗?

楼主:
A8行同步VGA13 D3场同步VGA14  b0_b15 像素数据 ,这都是自己设定的,有些限制的只是A8
仅仅图纸没有大用。
现在又在STM32H750上鼓捣,这个有LTDC,可以轻松地驱动VGA
电阻排作为DA转换,质量还是不高。

网友D(2022-05-07):
可以实现实时显示摄像头画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