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程序烧到实物上后出现乱码 运行不正常 仿真没问题

楼主(2022-03-26):
本人最近做一个基于avr单片机简易的交通灯系统,原定的功能是在交通灯正常运行时12864显示屏显示“交通灯正常运行”,代码写出来之后仿真也未出现问题,把程序烧进实物之后发现12864显示虽然亮了,但屏上未显示内容,而重复多次复位操作后发现有时会显示几个正确字符,但存在乱码。经百度后判断是时序问题,我修改了多次延时之后都没能让12864正常显示,现问下各位大佬怎么调整时序,以让12864正常运行?

#define F_CPU 8000000UL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S (1<<5)
#define RW (1<<6)
#define EN (1<<7)
#define delay_ms(x) _delay_ms(x)
#define RED_1 (1<<0)
#define RED_2 (1<<3)
#define YEL_1 (1<<1)
#define YEL_2 (1<<4)
#define GREEN_1 (1<<2)
#define GREEN_2 (1<<5)
//此处定义字符串
char text_1[]={"交通灯正常运行中"};
char text_2[]={"    紧急模式"};
char text_3[]={"调整间断模式"};
char text_4[]={"红灯"};
char text_5[]={"黄灯"};
char red_time[]={"05s"};
char YEL_time[]={"07ms"};
int emer = 0;
int adju = 0;
int key = 0;
int staus = 0;
int n=9,Yel_time=7;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int uiAddress, unsigned char ucData)
{
        /*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
        while(EECR & (1<<EEWE))
        ;
        /* 设置地址和数据寄存器 */
        EEAR = uiAddress;
        EEDR = ucData;
        /* 置位 EEMWE */
        EECR |= (1<<EEMWE);
        /* 置位 EEWE 以启动写操作 E */
        EECR |= (1<<EEWE);
}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int uiAddress)
{
        /*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
        while(EECR & (1<<EEWE))
        ;
        /* 设置地址寄存器 */
        EEAR = uiAddress;
        /* 设置 EERE 以启动读操作 */
        EECR |= (1<<EERE);
        /* 自数据寄存器返回数据 */
        return EEDR;
}
int key_board(void) {
        unsigned char i,j; //键码记录
        unsigned char key_num=0; //按键表示的数字
        i=PIND&0xF3;
        if (i == 0xF3) return key_num; //无按键按下,退出
        delay_ms(10); //去按键颤抖
        j = PIND&0xF3;
        if(i == j) { //二次对比确定按键操作
                switch (i) { //将按键码转换成键值
                        case 0xF2: key_num=1;break;
                        case 0xF1: key_num=2;break;
                        case 0xE3: key_num=3;break;
                        case 0xD3: key_num=4;break;
                        case 0xB3: key_num=5;break;
                        case 0x73: key_num=6;break;
                        default: key_num=0;break;
                }
        }
        while(PIND!=0xF3); //等待按键松开
        return key_num;
}
void emer_mode(){
        int a=1;
        WriteCommandLCM(0x01);
        PORTC=(RED_1)|(RED_2);
        PORTA=(GREEN_1)|(GREEN_2);
        DisplayList(0x80,text_2);
        while(a){
                key=key_board();
                if (key)
                {
                        a=0;
                        key=1;
                        WriteCommandLCM(0x01);
                        s_ms(100);
                        DisplayList(0x80,text_1);
                }
        }
}
void adju_mode(){
        staus = 1;
        int real_time;
        int sit = 0,sel=3;
        unsigned char poab,pocb;
        pocb=PORTC;
        poab=PORTA;
        real_time=n-4;
        WriteCommandLCM(0x01);
        DisplayList(0x80,text_3);
        DisplayList(0x90,text_4);
        DisplayList(0x95,text_5);
        red_time[0]=(real_time/10)+48;
        red_time[1]=(real_time%10)+48;
        YEL_time[0]=(Yel_time/10)+48;
        YEL_time[1]=(Yel_time%10)+48;
        DisplayList(0x88,red_time);
        DisplayList(0x8D,YEL_time);
        PORTC=(RED_1)|(RED_2);
        PORTA=(GREEN_1)|(GREEN_2);
        while(staus){
                delay_ms(200);
                sit=key_board();
                if (sit==3)
                {
                        sel=sit;
                        PORTC=(RED_1)|(RED_2);
                        PORTA=(GREEN_1)|(GREEN_2);
                }
                else if (sit==4)
                {
                        sel=sit;
                        PORTC=(YEL_1)|(YEL_2);
                        PORTA=(YEL_1)|(YEL_2);
                }
                if (sel==3)
                {
                        PORTC^=(RED_1)|(RED_2);
                        PORTA^=(GREEN_1)|(GREEN_2);
                }
                else if (sel==4)
                {
                        PORTC^=(YEL_1)|(YEL_2);
                        PORTA^=(YEL_1)|(YEL_2);
                }
                if (sit==5&&sel==3)
                {
                        n++;
                        delay_ms(100);
                        if (n-4>15)
                        {
                                n=9;
                        }
                        EEPROM_write(0x00,n);
                        real_time=n-4;
                        red_time[0]=(real_time/10)+48;
                        red_time[1]=(real_time%10)+48;
                        DisplayList(0x88,red_time);
                }
                else if (sit==6&&sel==3)
                {
                        n--;
                        delay_ms(100);
                        if (n-4<5)
                        {
                                n=19;
                        }
                        EEPROM_write(0x00,n);
                        real_time=n-4;
                        red_time[0]=(real_time/10)+48;
                        red_time[1]=(real_time%10)+48;
                        DisplayList(0x88,red_time);
                }
                if (sit==5&&sel==4)
                {
                        Yel_time++;
                        delay_ms(100);
                        if (Yel_time>20)
                        {
                                Yel_time=5;
                        }
                        EEPROM_write(0x08,Yel_time);
                        YEL_time[0]=(Yel_time/10)+48;
                        YEL_time[1]=(Yel_time%10)+48;
                        DisplayList(0x8D,YEL_time);
                }
                else if (sit==6&&sel==4)
                {
                        Yel_time--;
                        delay_ms(100);
                        if (Yel_time<5)
                        {
                                Yel_time=20;
                        }
                        EEPROM_write(0x08,Yel_time);
                        YEL_time[0]=(Yel_time/10)+48;
                        YEL_time[1]=(Yel_time%10)+48;
                        DisplayList(0x8D,YEL_time);
                }
                if (sit==2)
                {
                        WriteCommandLCM(0x01);
                        s_ms(100);
                        DisplayList(0x80,text_1);
                        PORTA=poab;
                        PORTC=pocb;
                        staus=0;
                }
        }
}
void get_key(){
        int sel=0;
        sel=key_board();
        if (sel==1)
        {
                emer_mode();
        }
        else if (sel==2)
        {
                adju_mode();
        }
}
//延时函数
void s_ms(uint ms)
{
        int a;
        for (a=0;a<1;a++)
        {
                for(;ms>1;ms--);
        }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
        ReadStatusLCM(); //检测忙
        s_ms(100);
        PORTE|=RS;       //RS=1
        s_ms(100);
        PORTE&=~RW;      //RW=0
        s_ms(100);
        PORTE|=EN;       //EN=1
        s_ms(100);
        PORTB=WDLCM;     //输出数据
        s_ms(100);
        PORTE&=~EN;      //EN=0
        s_ms(100);
}

//写指令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
{
        ReadStatusLCM(); //根据需要检测忙
        s_ms(100);
        PORTE&=~RS;      //RS=0
        s_ms(100);
        PORTE&=~RW;      //RW=0
        s_ms(100);
        PORTE|=EN;       //EN=1
        s_ms(100);
        PORTB=WCLCM;     //输出指令
        s_ms(100);
        PORTE&=~EN;      //EN=0
        s_ms(100);
}

//读状态:检测忙
void ReadStatusLCM(void)
{
        uchar temp;
        uchar flag = 1;
        while(flag==1)
        {
                DDRB=0x00;      //端口B改为输入
                PORTB=0xff;
                s_ms(100);
                PORTE&=~RS;     //RS=0
                s_ms(100);
                PORTE|=RW;      //RW=1
                s_ms(100);
                PORTE|=EN;      //EN=1
                s_ms(1000);
                temp = PINB;    //读端口B
                s_ms(1000);
                DDRB=0xff;      //端口B改为
                s_ms(100);
                PORTE&=~EN;     //EN=0
                s_ms(100);
                if(temp>>7==0)
                flag = 0;
                return;
        }
}
//LCM初始化
void LCMInit(void)
{
        WriteCommandLCM(0x38);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s_ms(1000);
        WriteCommandLCM(0x38);
        s_ms(1000);
        WriteCommandLCM(0x38);
        s_ms(1000);
        WriteCommandLCM(0x38);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    //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M(0x0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液晶显示:汉字为16*16,字母及数字为8*16,此次显示的文本
//          从第一行第一列开始,依次向左,如果想在不同的
//          位置显示,只需修改相应的行值即可。液晶显示
//          完毕后,转入语音文本发送。
//DisplsyList(X,DData)函数:X为0x80在第一行显示;X为0x90在
//                        第二行显示;X为0x88在第三行显示;X为0x98在
//                        第四行显示;DData为显示数组。
void DisplayList(unsigned char X,char *DData)
{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char i=0;
        char *p;
        p = DData;
        length = strlen(p);
        WriteCommandLCM(0x08);
        WriteCommandLCM(X);
        WriteCommandLCM(0x06);
        WriteCommandLCM(0x0C);
        WriteCommandLCM(X);
        for(i=0;i<length;i++)
        {
                WriteDataLCM(DData[i]);
                i++;
                WriteDataLCM(DData[i]);
        }
}
void Init(){
        DDRA|=~((1<<6)|(1<<7));
        DDRC|=~((1<<6)|(1<<7));
        PORTC|=(RED_1)|(RED_2);
        PORTA|=(GREEN_1)|(GREEN_2);
        //端口初始化
        DDRB=0xff;
        PORTB=0xff;
        DDRG=(1<<3)|(1<<4);
        PORTG=(1<<3)|(1<<4);
        DDRE|=RW|RS|EN;
        PORTE|=RW|RS|EN;
        DDRD|=(0<<0)|(0<<1)|(0<<4)|(0<<5)|(0<<6)|(0<<7);
        PORTD|=(1<<0)|(1<<1)|(1<<4)|(1<<5)|(1<<6)|(1<<7);
        s_ms(200);
        s_ms(200);
        LCMInit(); //LCM初始化
}
int main(void)
{
        int a,b=0,c=0,time=10;
        int im;
        int chf=1;
        Init();
        ReadStatusLCM();
        DisplayList(0x80,text_1);     //显示初始界面
        s_ms(100);
        im=EEPROM_read(0x10);
        if (im)
        {
                EEPROM_write(0x00,n);
                EEPROM_write(0x08,Yel_time);
                EEPROM_write(0x10,0);
        }
        n=EEPROM_read(0x00);
        Yel_time=EEPROM_read(0x08);
    while(1)
    {
                while(chf==0)
                {
                        for (a=0;a<n;a++)
                        {
                                if (b==0)
                                {
                                        PORTA=(GREEN_1)|(RED_2);
                                        while(a>=n-5&&a<n){
                                                for (;a<n;a++)
                                                {
                                                        get_key();
                                                        PORTA^=(RED_2);
                                                        delay_ms(200);
                                                }
                                                PORTA=(YEL_2)|(GREEN_1);
                                                for(c=0;c<Yel_time;c++)
                                                {
                                                        get_key();
                                                        delay_ms(100);
                                                        }
                                        }
                                }
                                else if (b==1)
                                {
                                        PORTA=(RED_1)|(GREEN_2);
                                        while(a>=n-5&&a<n){
                                                for (;a<n;a++)
                                                {
                                                        get_key();
                                                        PORTA^=(RED_1);
                                                        delay_ms(200);
                                                }
                                                PORTA=(YEL_1)|(GREEN_2);
                                                for(c=0;c<Yel_time;c++)
                                                {
                                                        get_key();
                                                        delay_ms(100);
                                                        }
                                                PORTA=(GREEN_1)|(GREEN_2);
                                                chf=1;
                                                PORTC=(GREEN_1)|(RED_2);
                                        }
                                }
                                for(c=0;c<time;c++)
                                {
                                        get_key();
                                        delay_ms(100);
                                        }
                        }
                        b=(++b)%2;
                }
                while(chf==1)
                {
                        for (a=0;a<n;a++)
                        {
                                if (b==0)
                                {
                                        PORTC=(GREEN_1)|(RED_2);
                                        while(a>=n-5&&a<n){
                                                for (;a<n;a++)
                                                {
                                                        get_key();
                                                        PORTC^=(GREEN_1);
                                                        delay_ms(200);
                                                }
                                                PORTC=(YEL_1)|(RED_2);
                                                for(c=0;c<Yel_time;c++)
                                                {
                                                        get_key();
                                                        delay_ms(100);
                                                        }
                                        }
                                }
                                else if (b==1)
                                {
                                        PORTC=(RED_1)|(GREEN_2);
                                        while(a>=n-5&&a<n){
                                                for (;a<n;a++)
                                                {
                                                        get_key();
                                                        PORTC^=(GREEN_2);
                                                        delay_ms(200);
                                                }
                                                PORTC=(YEL_2)|(RED_1);
                                                for(c=0;c<Yel_time;c++)
                                                {
                                                        get_key();
                                                        delay_ms(100);
                                                        }
                                                PORTC=(RED_1)|(RED_2);
                                                chf=0;
                                                PORTA=(GREEN_1)|(RED_2);
                                        }
                                }
                                for(c=0;c<time;c++)
                                {
                                        get_key();
                                        delay_ms(100);
                                        }
                        }
                        b=(++b)%2;
                }
        }
}

程序及电路图

网友A:
你买的硬件与仿真中的规格不符(包括偏差较大),或硬件连接错。

网友B:
先检查12864是不是ST7920芯片驱动的,带中文字库的(看图好像是,如果不是会有CS1和CS2),
找一个别的和你的单片机差不多的例程看看12864的时序,对比一下。
或者直接烧进去看看显示的汉字是否正确。
以前用STC89C52用P0接12864要接上拉电阻。虽然仿真不用,但实物要用。
线路要仔细检查好,我就把上拉电阻排焊反过。检查2两天才发现。
再检查一下是不是用的STC的单片机仿真的,实物用的AV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硬件与仿真中的规格不符(包括偏差较大),或硬件连接错。

感谢你的回答,经检测后发现是代码的读状态函数出了问题,把读状态函数注释掉,然后加足够的延时实物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12864是不是ST7920芯片驱动的,带中文字库的(看图好像是,如果不是会有CS1和CS2),
找一个别的和你 ...

感谢你的回答,经检测后发现是代码的读状态函数出了问题,把读状态函数注释掉,然后加足够的延时实物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