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寻迹小车 求大佬解答多个方向信号开关的原因

楼主(2022-03-26):
51单片机寻迹小车,方向信号开关为什么有6个,都是干嘛用的,为什么不一个左一个右,本人小白,求解答!

网友A:
还有128个的呢,如果要处理T型或Y型等的路口,车速快或要快速过直角/锐角弯,使用PID等等情况两个就不够了。

网友B:
你要是想要128个都可以,按键是可以自定义的。什么功能可以自己决定:前后左右开关加减速,飞天遁地发射激光炮都可以

网友C:
感觉这些按键应该是:一个左红外一个右红外,用于寻迹,一个左转一个右转用于控制方向,一个升速一个降速用于控制速度。正常而言,还缺一个启停。

网友D:
循迹需要用到多个传感器检测车身相对于线的位置。可以简单理解为:如果左边传感器(图上的开关)识别到线了就往左拐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