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LCD12232并口驱动程序 只有一个瞬间显示正常?

楼主(2022-03-27):
图12是实物
图345是引脚排列
各种排列都试了一下,有一个瞬间,显示了程序应该显示的字符,然后再固定,就不显示了,所以我能确定,程序是正常的,就是引脚不确定。
下面是清翔的测试程序。  有没有人用过精电蓬远的屏幕,这屏幕看起来做工很好,能用起来就值 了。

1

1

2

2

5

5

/*********************************************************************************
* 【编写时间】: 2014年3月5日
* 【作    者】: 清翔电子:03
* 【版    本】: 1.0
* 【实验平台】: QX-MCS51 单片机开发板
* 【外部晶振】: 11.0592mhz
* 【主控芯片】: STC89C52RC
* 【编译环境】: Keil μVisio4
* 【程序功能】: 汉字液晶显示程序
* 【使用说明】: 使用时请取下J6跳线帽,将本店汉字液晶插入L1排母接口,液晶面向开发板
外部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xchar unsigned char code

  /*
sbit     A0 = P0^0;
sbit     RRW = P0^1;

sbit     E1 = P0^2;
sbit     E2 = P0^3;

sbit         RST = P0^4;  */
sbit     A0 = P0^0;

sbit     E1 = P0^1;
sbit     E2 = P0^2;

sbit     RRW = P0^3;

sbit         RST = P0^4;

sbit BF_12232 = ACC^7;

xchar picture[]={

/*--  调入了一幅图像: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未标题-1.bmp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70,0xF0,0xE0,0xE0,0xC0,0x00,0x00,0x60,0xE0,
0xE3,0xFF,0xFF,0xFF,0xFC,0xF8,0xD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F8,0xF8,0xF0,0xFC,0xFC,0xFC,0xDC,0xC0,
0xC0,0xE0,0xE0,0xE0,0xE0,0xE0,0x70,0x70,0x78,0x38,0xF8,0xF8,0xF0,0x00,0x00,0x00,
...

};

xchar hanzi[]={

/*--  文字:  清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60,0x02,0x8C,0x00,0x44,0x54,0x54,0x54,0x7F,0x54,0x54,0x54,0x44,0x40,0x00,
0x04,0x04,0x7E,0x01,0x00,0x00,0xFF,0x15,0x15,0x15,0x55,0x95,0x7F,0x00,0x00,0x00,

/*--  文字:  翔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49,0x4E,0xF8,0x4C,0x4B,0x08,0x12,0x22,0xFE,0x00,0x12,0x22,0xFE,0x00,0x00,
0x82,0x42,0x32,0x0F,0x02,0x02,0x02,0x44,0x82,0x7F,0x04,0x42,0x81,0x7F,0x00,0x00,

/*--  文字:  电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8,0x88,0x88,0x88,0x88,0xFF,0x88,0x88,0x88,0x88,0xF8,0x00,0x00,0x00,
0x00,0x00,0x1F,0x08,0x08,0x08,0x08,0x7F,0x88,0x88,0x88,0x88,0x9F,0x80,0xF0,0x00,

/*--  文字:  子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82,0x82,0x82,0x82,0x82,0x82,0xE2,0xA2,0x92,0x8A,0x86,0x82,0x8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科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4,0x24,0xA4,0xFE,0xA3,0x22,0x00,0x22,0xCC,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0x08,0x06,0x01,0xFF,0x00,0x01,0x04,0x04,0x04,0x04,0x04,0xFF,0x02,0x02,0x02,0x00,

/*--  文字:  技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10,0x10,0xFF,0x10,0x90,0x08,0x88,0x88,0x88,0xFF,0x88,0x88,0x88,0x08,0x00,
0x04,0x44,0x82,0x7F,0x01,0x80,0x80,0x40,0x43,0x2C,0x10,0x28,0x46,0x81,0x80,0x00,

/*--  文字:  液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60,0x02,0x8C,0x00,0x84,0xE4,0x1C,0x05,0xC6,0xBC,0x24,0x24,0xE4,0x04,0x00,
0x04,0x04,0x7E,0x01,0x00,0x00,0xFF,0x82,0x41,0x26,0x18,0x29,0x46,0x81,0x80,0x00,

/*--  文字:  晶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7F,0x49,0x49,0x49,0x49,0x49,0x7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FF,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FF,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00,

/*--  文字:  测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60,0x02,0x8C,0x00,0xFE,0x02,0xF2,0x02,0xFE,0x00,0xF8,0x00,0xFF,0x00,0x00,
0x04,0x04,0x7E,0x01,0x80,0x47,0x30,0x0F,0x10,0x27,0x00,0x47,0x80,0x7F,0x00,0x00,

/*--  文字:  试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0,0x42,0xCC,0x00,0x90,0x90,0x90,0x90,0x90,0xFF,0x10,0x11,0x16,0x10,0x00,
0x00,0x00,0x00,0x3F,0x10,0x28,0x60,0x3F,0x10,0x10,0x01,0x0E,0x30,0x40,0xF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3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void delayus(uint us)
//{
//        while(us!=0) us--;
//}
//---------------------------------------------
void delayms(uint ms)
{
        unsigned int x,y;
        for(x=ms;x>0;x--)
                for(y=100;y>0;y--);

}
//-------------------------------------------
void wcomd(uchar c)
{
        A0=0;RRW=0;P3=c;
}
//-------------------------------------------
void wdata(uchar d)
{
        A0=1;RRW=0;P3=d;
}

//-------------------------------------------
void initial()
{
        wcomd(0xaf);E1=0;E2=0;E1=1;E2=1; // Display On
        wcomd(0xc0);E1=0;E2=0;E1=1;E2=1; //Set Display Start Line
        wcomd(0xb8);E1=0;E2=0;E1=1;E2=1; //Set Page-Address
        wcomd(0x4f);E1=0;E2=0;E1=1;E2=1; //Set Column-Address
        wcomd(0xa0);E1=0;E2=0;E1=1;E2=1; //ADC select
        wcomd(0xa4);E1=0;E2=0;E1=1;E2=1; //Static drive off
        wcomd(0xa9);E1=0;E2=0;E1=1;E2=1; //1/32 duty
        wcomd(0xe0);E1=0;E2=0;E1=1;E2=1; //Read modify write mode end
        wcomd(0xee);E1=0;E2=0;E1=1;E2=1; //Release from the read modify write mode
        wcomd(0xe2);E1=0;E2=0;E1=1;E2=1; //Reset line,column,counter register to "0
}
//-------------------------------------------
void disp_bmp(xchar *str)
{
        uint i=0,j=0,k=0;
        uchar temp;

        temp=0xb8;

        wcomd(0xaf);E1=0;delayms(1);E1=1;
        for(k=0;k<4;k++)
        {
                wcomd(temp);E1=0;delayms(1);E1=1;
                wcomd(0x00);E1=0;delayms(1);E1=1;
                wcomd(0xc0);E1=0;delayms(1);E1=1;
                for(i=0;i<61;i++)
                {
                        wdata(str[i+k*122]);E1=0;E1=1;
                }
                temp++;
        }

        temp=0xb8;
        wcomd(0xaf);E2=0;delayms(1);E2=1;
        for(k=0;k<4;k++)
        {
                wcomd(temp);E2=0;delayms(1);E2=1;
                wcomd(0x00);E2=0;delayms(1);E2=1;
                wcomd(0xc0);E2=0;delayms(1);E2=1;
                for(i=0;i<61;i++)
                {
                        wdata(str[61+i+k*122]);E2=0;E2=1;
                }
                temp++;
        }
}

void dis_chinese(uchar x,uchar y,uchar h)
{
        uint i=0;
        if(x<46)                                                                        //能在第一页完全显示的条件
        {
                wcomd(0xaf);E1=0;E1=1;
                wcomd(0xb8+y);E1=0;delayms(1);E1=1;
                wcomd(x);E1=0;delayms(1);E1=1;
                wcomd(0xc0);E1=0;delayms(1);E1=1;
                for(i=0;i<16;i++)
                {
                        wdata(hanzi[i+h*32]);E1=0;E1=1;
                }
                wcomd(0xb8+y+1);E1=0;delayms(1);E1=1;
                wcomd(x);E1=0;delayms(1);E1=1;
                wcomd(0xc0);E1=0;delayms(1);E1=1;
                for(i=0;i<16;i++)
                {
                        wdata(hanzi[i+h*32+16]);E1=0;E1=1;
                }
        }
        else if(x>60)                                                                //能在第二页完全显示的条件
        {
                wcomd(0xaf);E2=0;E2=1;
                wcomd(0xb8+y);E2=0;delayms(1);E2=1;
                wcomd(x-61);E2=0;delayms(1);E2=1;
                wcomd(0xc0);E2=0;delayms(1);E2=1;
                for(i=0;i<16;i++)
                {
                        wdata(hanzi[i+h*32]);E2=0;E2=1;
                }
                wcomd(0xb8+y+1);E2=0;delayms(1);E2=1;
                wcomd(x-61);E2=0;delayms(1);E2=1;
                wcomd(0xc0);E2=0;delayms(1);E2=1;
                for(i=0;i<16;i++)
                {
                        wdata(hanzi[i+h*32+16]);E2=0;E2=1;
                }
        }
        else                                                                                //拼接显示                 先写左半部分在第一页再写右半部分在第二页
         {
                wcomd(0xaf);E1=0;E1=1;
                wcomd(0xb8+y);E1=0;delayms(1);E1=1;
                wcomd(x);E1=0;delayms(1);E1=1;
                wcomd(0xc0);E1=0;delayms(1);E1=1;
                for(i=0;i<(61-x);i++)
                {
                        wdata(hanzi[i+h*32]);E1=0;E1=1;
                }
                wcomd(0xb8+y+1);E1=0;delayms(1);E1=1;
                wcomd(x);E1=0;delayms(1);E1=1;
                wcomd(0xc0);E1=0;delayms(1);E1=1;
                for(i=0;i<(61-x);i++)
                {
                        wdata(hanzi[i+h*32+16]);E1=0;E1=1;
                }

                wcomd(0xaf);E2=0;E2=1;
                wcomd(0xb8+y);E2=0;delayms(1);E2=1;
                wcomd(0);E2=0;delayms(1);E2=1;
                wcomd(0xc0);E2=0;delayms(1);E2=1;
                for(i=(61-x);i<16;i++)
                {
                        wdata(hanzi[i+h*32]);E2=0;E2=1;
                }
                wcomd(0xb8+y+1);E2=0;delayms(1);E2=1;
                wcomd(0);E2=0;delayms(1);E2=1;
                wcomd(0xc0);E2=0;delayms(1);E2=1;
                for(i=(61-x);i<16;i++)
                {
                        wdata(hanzi[i+h*32+16]);E2=0;E2=1;
                }
        }
}

void dis_clear()
{
        uint i=0,j=0;

        for(j=0;j<4;j++)
        {
                wcomd(0xb8+j);E1=0;delayms(1);E1=1;
                wcomd(0x00);E1=0;delayms(1);E1=1;
                wcomd(0xc0);E1=0;delayms(1);E1=1;
                for(i=0;i<61;i++)
                {
                        wdata(0x00);E1=0;E1=1;
                }
                wcomd(0xb8+j);E2=0;delayms(1);E2=1;
                wcomd(0x00);E2=0;delayms(1);E2=1;
                wcomd(0xc0);E2=0;delayms(1);E2=1;
                for(i=0;i<61;i++)
                {
                        wdata(0x00);E2=0;E2=1;
                }
        }
}
//-------------------------------------------
/////////////// MAIN //////////////////////
/////////////////////////////////////////////
void main(void)
{
        RST=0;
        delayms(10);
        RST=1;
        delayms(2);
        initial();
        dis_clear();
        dis_clear();
        while(1)
        {
   //  A0 = 1;
//RST=0;
//RST = 1;
                //dis_chinese(0,0,0);
                dis_chinese(15,0,0);//清
                dis_chinese(30,0,1);//翔
                dis_chinese(45,0,2);//电
                dis_chinese(60,0,3);//子
                dis_chinese(75,0,4);//科
                dis_chinese(90,0,5);//技

                dis_chinese(43,2,6);//液
                dis_chinese(58,2,7);//晶
                dis_chinese(73,2,8);//测
                dis_chinese(88,2,9);//试
                dis_chinese(103,2,10);//!
//测试屏幕组合显示
                delayms(5000);

                disp_bmp(picture);

                delayms(8000);
                dis_clear();
                delayms(100);
        }
}

3

3

4

4

网友A:
找店家要个DEMO就好

网友B:
我是头一次见液晶驱动IC没用牛屎堆的,这商家可真良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头一次见液晶驱动IC没用牛屎堆的,这商家可真良心

这屏上有个丝印写的是2001 ,如果2001是生产日期的话,这屏有20岁了

楼主:
用万用表量了现个IC,能确定6,7引脚是E1,E2,因为这两个引脚一个接IC1,IC2不通,另一个相反。DB0到DB7基本也能确定,两个IC到引脚上的排列顺序。
其实屏不值 钱,是别人送的,但是就是驱动不起来,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