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通过改变P2口的状态来分别控制P1和P2LED的点亮效果?

楼主(2022-03-27):
问题是:实现用P2.0至P2.7端口连接的8个开关按键,控制P0口和P1口连接的16个发光二级管,实现不同花样的流水点亮效果。

下面是Proteus仿真图: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想要通过改变P2口的状态来分别控制P1和P2LED的点亮效果,但是在点亮LED后,更改P2的状态后,原来的LED状态不改变,还是一直亮,就想请求下怎么才能改变他们的状态。

网友A:
肯定是程序有问题呀,要获得帮助你需要将你的程序贴出来才行。

楼主:
部分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lay
void delay(){
        uchar i,j;
        for(i=0;i<255;i++)
        for(j=0;j<255;j++);
}

char GetKey(){
        char key;
        key = ~P2;
        return key;
}

//P2=1,P0 All On.
void P0_All_On(){
        P0 = 0x00;
}

//P1 unidirectional led
void P1_Unidirectional_Led(){

}

//P2=0xfd,P1 All On.
void P1_All_On(){
                P1 = 0x00;
}

void LedDispose(char key){
        P1 = 0xff;
        P2 = 0xff;
        if(key == 0x01)
                P0_All_On();
        if(key == 0x02)
                P1_All_On();
}

void main(){
        char key;
        P2 = 0xff;
        key = ~P2;
        while(1)
        {
                key = GetKey();
//                state = ~P2;
                if(key != 0x00)
                {
                        LedDispose(key);
                }else{
                        P1 = 0xff;
                        P2 = 0xff;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程序有问题呀,要获得帮助你需要将你的程序贴出来才行。

好的,正在审核

网友B:
你的描述,仿真图和代码都不一至
仿真图上的描述是P2控制P0和P1
仿真图里P2接按键,P0和P1接LED
仿真图下的描述是P2控制不了P1和P2
代码里是P2控制P1和P2
请你再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描述,仿真图和代码都不一至
仿真图上的描述是P2控制P0和P1
仿真图里P2接按键,P0和P1接LED

这个是后来改的,改过之后还是之前的效果。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lay
void delay(){
        uchar i,j;
        for(i=0;i<255;i++)
        for(j=0;j<255;j++);
}

char GetKey(){
        char key;
        key = ~P2;
        return key;
}

//P2=1,P0 All On.
void P0_All_On(){
        P0 = 0x00;
}

//P1 unidirectional led
void P1_Unidirectional_Led(){

}

//P2=0xfd,P1 All On.
void P1_All_On(){
        while(1){

                P1 = 0x00;
        }
}

void LedDispose(char key){
        P1 = 0xff;
        P0 = 0xff;
        if(key == 0x01)
                P0_All_On();
        if(key == 0x02)
                P1_All_On();
}

void main(){
        char key;
        P2 = 0xff;
        key = ~P2;
        while(1)
        {
                key = GetKey();
//                state = ~P2;
                if(key != 0x00)
                {
                        LedDispose(key);
                }else{
                        P1 = 0xff;
                        P0 = 0xff;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描述,仿真图和代码都不一至
仿真图上的描述是P2控制P0和P1
仿真图里P2接按键,P0和P1接LED

这是改过后的代码和效果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lay
void delay(){
        uchar i,j;
        for(i=0;i<255;i++)
        for(j=0;j<255;j++);
}

char GetKey(){
        char key;
        key = ~P2;
        return key;
}

//P2=1,P0 All On.
void P0_All_On(){
        P0 = 0x00;
}

//P1 unidirectional led
void P1_Unidirectional_Led(){

}

//P2=0xfd,P1 All On.
void P1_All_On(){
        while(1){

                P1 = 0x00;
        }
}

void LedDispose(char key){
        P1 = 0xff;
        P0 = 0xff;
        if(key == 0x01)
                P0_All_On();
        if(key == 0x02)
                P1_All_On();
}

void main(){
        char key;
        P2 = 0xff;
        key = ~P2;
        while(1)
        {
                key = GetKey();
//                state = ~P2;
                if(key != 0x00)
                {
                        LedDispose(key);
                }else{
                        P1 = 0xff;
                        P0 = 0xff;
                }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后来改的,改过之后还是之前的效果。

第29行:谁教你在函数中用while(1)的?

网友C:
掉坑里出不来了。哈哈。